深圳第一架海潮,附一点组装心得

楼主(2014-01-30):
做好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拍照

配置:
a2216 kv1250
好银40A天行者  涂抹704硅胶
银燕es08a舵机*4
2200 3s电池

底部喷漆后整机颜色搭配更协调

这个飞机最大的问题就是机翼根部的防水性问题。
整机密封性不错,就是机翼根部容易进水。

加海绵双面胶,彻底解决翅膀漏水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个飞机设计不错,飞行感觉简直就是一个塞斯纳。
而且这个飞机非常好降落,也不容易失速。也不容易蛙跳。难度比有水鞋的飞机容易多了。
总体来说是一个新手值得入的好机

名字弄错了,海潮。。。谢谢楼下的指正

网友A:
更关心第一张图里面那只双翼机,什么型号,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关心第一张图里面那只双翼机,什么型号,好飞吗?

好飞啊,飞翼800翼展的,我见过最像真的ulimate了,不过起落架设计有点问题,起落架的罩子和机轮很容易摩擦,降落的时候特别容易卡轮子导致栽头,去掉罩子就各种好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飞啊,飞翼800翼展的,我见过最像真的ulimate了,不过起落架设计有点问题,起落架的罩子和机轮很容易摩 ...

就是飞翼那个啊,能不能玩3D动作,一直想买

网友:
来个视屏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飞翼那个啊,能不能玩3D动作,一直想买

吊机太勉强了,我都上了x2216了,除非上2814就肯定可以达到1:2的标准3d机标准推重比,不过电池又要大了,,,

四维滚,扭力滚都可以做的,不过做搅拌机,托马斯翻的姿态不如3d机好看,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可玩性很高的,可快可慢的运动机

网友B:
是“海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吊机太勉强了,我都上了x2216了,除非上2814就肯定可以达到1:2的标准3d机标准推重比,不过电池又要大了, ...

学习了,等手痒了也整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海潮”吧。

说得对,我看也不是海风。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飞啊,飞翼800翼展的,我见过最像真的ulimate了,不过起落架设计有点问题,起落架的罩子和机轮很容易摩 ...

这架双翼机我有一架,也是起落架的问题,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把轮罩拆下用电钻带个小砂轮把与轮子磨擦的地方磨掉,(后来发现用电烙铁烫一下就行)另外轮子两边再各垫一个垫片,现在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飞翼那个啊,能不能玩3D动作,一直想买

属于***(竞速)飞机,翼载荷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双翼机我有一架,也是起落架的问题,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把轮罩拆下用电钻带个小砂轮把与轮子磨擦的地 ...

我用的是圆珠笔芯,没有垫片

网友(2014-03-21):
怎么看着像钱老师一伙啊!海潮玩腻了没有?玩腻了出给我飞飞。

网友D(2014-04-23):
求lz告诉我电池应该放的位置数据,我的机子一放升级杆,机头马上就向下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lz告诉我电池应该放的位置数据,我的机子一放升级杆,机头马上就向下冲了。

你用什么尺寸的?2200 2600?  还是1800
说明书上面有重心位置,你装不同的电池的时候用手指颠下机翼感受一下重心的实际位置

然后通过移动电池再来调整

网友E:
说明书的重心位置肯定不行,我已经炸机了,重心位置应在距离机翼前缘1/3处为佳

网友:
谢谢。说明书是E文欺负我读得书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的重心位置肯定不行,我已经炸机了,重心位置应在距离机翼前缘1/3处为佳

我是2013版的,就是按照说明书上的来的,你是不是动力不足?
我用的2217电机拉力够  2212太勉强了

网友:
真心赶脚这 ”海潮“ 很漂亮

网友F:
我也是深模友,平时去哪飞水机?我也想搞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深模友,平时去哪飞水机?我也想搞架!

深圳飞水机的地方真的不多,之前在铁岗水库有人飞过,不过现在不给飞了,我在四海公园飞,不过水域很小。也有人在福田的中心公园飞

网友:
上个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飞水机的地方真的不多,之前在铁岗水库有人飞过,不过现在不给飞了,我在四海公园飞,不过水域很小。 ...

跑那么远,我打算在中心公园和洪湖公园飞!我Q87652957,你的多少?有空交流下!

网友:
这飞机真不错,了解中,准备进一个

网友:
水机不适合新手的,炸水里什么都捞不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