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数控车完成,车螺纹小意思了,于是做了个A轴

楼主(2014-01-30):
小强数控车终于完成。60:1的蜗轮减速器,已经改造过了间隙及回差,效果很不错。由于前段时间比较忙,小强数控车部分一直没有完成,最近放假,于是把数控车部分做好了,车螺纹小意思了,于是做了个A轴。困难的地方主要是M14X1的螺纹及直径15毫米的台阶,这个地方没弄好的话转起来卡盘就会晃来晃去,毫无精度可言。虽然难度很大,但是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成功了,回转精度很理想,发帖庆祝一下。

输出轴采用堆焊方式加粗,然后数控车上加工螺纹及台阶,这个部分是最困难的。

加工好了,准备组装。

楼主:
组装好了,拿到小强上比划一下,小巧玲珑可爱,立卧两相宜。

打算用两种方案,一种是用步进电机驱动;另一种是用松下伺服驱动。

楼主:
台阶及螺纹做的精度好不好,开动转一下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60:1的蜗轮减速器,已经改造过了间隙及回差 效果很不错。
想请教LZ这个怎么做到滴?

网友:
数控车数控铣都是自己d的思路真好做工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阶及螺纹做的精度好不好,开动转一下心里就有数了。

楼主的能力很强,你的小车是不是在我那里买的哪个

网友:
小强数控车 强

网友:
新手有个问题请教,,楼主的机器一部分用到滑块,滑块里面不是滚珠的么??滚珠不是点接触的么??点接触在受力情况下 不是会变形么??或者还是铣床滑动部分受力小,滚珠能抗住???我想DIY个铣床,想用滑块,不知道可否??

网友:
加了主轴编码器吧。,用的MACH软件驱动吗。用的螺纹车削循环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