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干扰Z轴步进电机

楼主(2014-01-30):
到今天才发现一直在用的雕刻机Z轴受干扰,雕完全个东西才发现高度误差+5MM之多(主轴慢慢向上)。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可能有两个问题,楼主请检察:1、软件的问题;2、Z轴的机械连接问题有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两个问题,楼主请检察:1、软件的问题;2、Z轴的机械连接问题有位移。

干扰问题,其它排除了!

网友:
主轴座加地線直出大地

网友:
加底线 各电路  变频器前加滤波

网友:
加滤波是必须的,俺的机器前段时间也是越雕越深,全面做了检查后发现,主轴速度越快Z轴在不运行刀路的情况下明显在不进运动,把所有走电的线两端都加了滤波环,呵呵,真别说,主轴到达极限也Z轴也没反应了,雕150X100的牌子没有任何误差。。。。。。楼主试试吧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把Z轴驱动板的方向光耦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未必是干扰问题,把Z轴步进设置刹车和启动时间长一些,大概能解决这个问题,我遇到和你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