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吃果冻,过年吃饭都吃不下了,,

楼主(2014-01-30):
天天吃果冻,过年吃饭都吃不下了,,,,
浆和电机都做了平衡,狗无刷云台无论硬挂,还是做减震,都一样的果冻,,都吃饱了,,,好多天了,,,谁知道怎么把果冻扔了,,不想在吃了

网友A:
用橡皮筋把狗挂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橡皮筋把狗挂起来

上了狗无刷云台的。。。

网友:
新手上狗思 效果很Ok的飘过

网友B:
可否看到你载机飞行时的视频?或者飞机的图片也成,一般来讲,我认为:都是机臂惹的祸,机架在飞行中机臂变形,四个或六个乃至八个螺旋桨在各自跳舞,所以就会产生震颤(震动),飞的越快或者有风就会跳得厉害,那么,机体就会跟着震颤,再好的云台也克服不了强烈的颤动,所以就难以拍出较为稳定的视频。应加强机臂的坚固程度才能得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看到你载机飞行时的视频?或者飞机的图片也成,一般来讲,我认为:都是机臂惹的祸,机架在飞行中机臂变 ...

谢谢大哥,现在减小很多果冻了,,云台我也做了个减震,年后在上视频来请教大哥

网友:
果冻好吃啊,目前还这么贵,爽口。

网友: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