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入EPP 3D 红鹰的悍马还是吉比好?

楼主(2014-01-30):
想入EPP 3D 红鹰的悍马还是吉比好?

网友A:
悍马便宜啊129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悍马便宜啊129就有

哪个耐炸点?

网友:
这两款机我都飞过,建议买悍马。

网友:
都差不多,这种飞机只能算3a和3d的结合体,两个特点都有,但是两个特点都不明显,中间类型

网友:
吉比把机身 鸡翼的杆子换成碳纤片 热熔胶自己加强 吉比秒杀悍马

网友:
都是练习性质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悍马刚性不好

网友:
悍马的机翼也必须加强。

网友:
上张图片看看。

网友:
悍马航线不错,3D不行,太重

网友:
我的吉比还没有首飞,请指教。

网友(2014-10-11):
悍马 垃圾死了

网友:
想问一句,你是准备用来练习航线,还是练习3D?
还有,你现在具备了什么飞行水平?

网友:
我这架LANSIN目前还在练,用2212电机和1000电池时重量约510克,现在升级为2216电机了,重量为570克,高手飞过,他表示此机吊机比天翼15E还好吊。此机还能做蛇滚,蛇滚难度不高,它刚性和柔性都不错,耐炸,就是抗风不行,顺风飞很容易掉高度。

网友:
感觉吉比手感好一点,灵活,对操纵要求略高

网友:
到我都飞过,焊码的效率高些,吉比不容易失速

网友B(2014-12-15):
吉比机身硬朗一些。新手以上建议吉比,飞3d显然好些。新手建议悍马,机身竖板软一些耐炸。其实都比较塞斯纳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