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家有想过把F47改成F48的单桨么?

楼主(2014-01-30):
大家有想过把F47改成F48的单桨么?

网友A:
f47应该没有三轴陀螺仪,改了飞不了

楼主:
嗯主板不一样我研究了一下

网友B(2014-03-20):
很不好改,原因: F48没有锤子,所以飞行方向跟倾斜盘的偏向一致,而F47的两个舵机左右对称90夹角的。F48则是一前一旁90度夹角。光舵机和倾斜盘的改动就很麻烦
另外,旋翼,虽然都是固定螺距的,但两者的8子口、旋翼头、甚至主轴都不一样。改动起来,要动的地方太多了。
最后,最主要的还是主板,F48的板子是带3轴平衡的,不仅能锁尾,还能自动修正两个舵机的偏转。
当然,如果真的有人将F47改成F48,能飞起来,必定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