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大家知道下K8的两个问题啊

楼主(2014-01-30):
求大神给个解释啊 1.K8装上尾巴舵机后机械调中立点调不了了,K8怎么在陀螺仪上调中立点呢? 2.我天7控,为什么控上的陀螺仪感度调了但是确没有效果呢?只有把K8接电脑调才有效,应该怎么做才能让空上可以调感度呢?

网友:
1.不能用K8调尾舵机中立点,只能机械调;
2.感度通道没选对。

网友A:
1.K8的尾舵中立点就是舵机本身的中立点,无法改变也不可调,只能通过机械方式调教。
2.控里设置不了感度,有可能是天7里面没设置正确,还有,要注意这里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8的尾舵中立点就是舵机本身的中立点,无法改变也不可调,只能通过机械方式调教。
2.控里设置不了感度, ...

控里可以调感度,你图示界面的选项就是让控能调感度的,如果LZ选的是这个的话,那估计是感度通道没有设对

网友:
中立点不对可能是你在尾巴选项里选的舵机类型不对。

网友B:
想问一下K8的尾中立点的尾桨夹角是否调成0度就可以了,还是要调出一定的夹角度才会锁的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8的尾舵中立点就是舵机本身的中立点,无法改变也不可调,只能通过机械方式调教。
2.控里设置不了感度, ...

谢谢哈 ,请问我之间是0通道,现在改成辅助者一项了,之前的陀螺仪感度是不是改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K8的尾中立点的尾桨夹角是否调成0度就可以了,还是要调出一定的夹角度才会锁的更好呢。

在调参软件“安装”里面选择到尾舵那个页面,尾桨必须保持为0度,待你调整完后离开该页面后,V8已经给你预设了尾桨夹角了,此时你再看,尾桨已不在0度了,就对了。
V8根本就让用户别去考虑夹角的问题(已经帮你做了),为何你老抱着这个问题不放呢?

网友:
调尾舵机拉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