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沉浮密封舱制作的一些经验,,希望对想要做的朋友一些提示

楼主(2014-01-31):
我水泵用的是这种水泵:

用这种水泵最好是换上金属齿轮(淘宝有卖)!然后把盖涂一点胶水(我用的是百得胶),这样可以避免漏水还有增加水泵的寿命。

有人说密封舱的堵头会被密封舱的压力顶开,我是这样解决的(两边加上拉杆,然后用螺丝固定在堵头上面,经过多次测试绝对绝对没问题!!!材料我用的是3mm厚1cm宽的尼龙条):

当密封舱吸水(下沉)后,风琴套出现鼓起的状态我是这样解决的。(以下两张图是原先会鼓起来的风琴套)

这张图是优化过后的风琴套:

这是换了加厚型的风琴套,还有就是把风琴套尽量收的紧一些!!!这样就绝对不会鼓起来了!!记住,潜艇上要买加厚型的风琴套哦!!

关于天线是怎么延伸出舱外的,我是这样解决的

水里不干净有异物怕吸进水泵怎么办???我是这样解决的:

在潜艇开口位置加上过滤网以及在进出水管道中加一个过滤器(淘宝有卖)

还有就是密封舱怎么固定到外壳呢???

先是弄个和我艇身内径一样的圆出来

然后是在上面挖个洞,洞的大小和密封舱的直径一样

然后一开四份

分别贴好

然后做一个固定不锈钢卡箍的底座,卡箍从中间穿过去就可以了,,这里要注意的是,卡箍的底座最好是比密封舱的底座要矮一点!为什么,,自己去想吧。。

楼主:
还有就是,做堵头的材料用尼龙的话好多胶水都不管用的!!切记!!我就是用的尼龙,,后来时间久了发现用704密封胶的地方全部都有漏水现象!!,,最后是拿百得胶解决的。。。
涂胶的话最好是涂一层干了之后再涂一层,,反正越厚越好啦。。。。主要是这胶水干了之后有点薄~~粘性还是很好的,,密封性也很好!

我说的是这种:

大家为了方便都会在密封舱外面加上电池的充电口子,,如果用饮料瓶口做的话,,,最好是用中间有一定凸起的瓶盖来做,,,,这样才能保证密封舱内的空气不会跑出来!!(水泵抽水时)

还有就是你看见没,,我瓶盖的底部左右都有两颗螺丝用来固定住瓶口的!!!不然光靠胶水是粘不牢的!!这个主要是考虑到拧盖子的时候旋转所产生的力!

楼主:
还有等我想想再写吧。。

网友:
好,一定要顶

网友:
有营养,要顶。多谢了。新年快乐。

网友A:
顶顶更健康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lz从哪里买的里面透明的管子?还有那个白色的塞子,都叫啥名?

楼主:
透明管子是亚克力管,,,塞子是尼龙棒用车床车的

网友B:
私人插一句,其实很多盖子都有密封圈的,那层透明的橡胶就是密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私人插一句,其实很多盖子都有密封圈的,那层透明的橡胶就是密封用的。

那个我知道,但是我还是用这种有凸起的,,他这种盖子凸起的地方有一定的斜角的,,,当旋紧盖子后凸起部位会卡在瓶子里的,,,然后里面压力越大,,他顶的就越紧。。

网友:
必须顶起啊

网友:
好的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
写得很好

网友:
技术一流  高手

网友(2014-03-15):
不知你的这个密封舱是否有意出售?

网友:
牛,有下水视频吗?

网友C:
怎麼又是愛晒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麼又是愛晒族!

總在圖像背景放些東西顯示自己的什麼什麼

网友D:
好技术啊,防水相当得当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技术啊,防水相当得当到位。

恩是的,光是防水我都用了2-3个月来想怎么防水。,,,有时候做好了防水要等胶水干,,干了之后又试,,,然后试的时候没漏水,,又做去做其他的东西了,,,但是回过头来又发现密封舱下水后会冒小泡泡了,,,,反正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总之,现在是绝对绝对滴水不漏了,哈哈,防水这个步骤真的满折腾的。。。

网友E(2014-05-07):
非常感谢楼主、我在尼龙密封这块一直为了胶水犯愁、感谢楼主的百得胶、毛色顿开

网友A:
感觉潜艇在模型中是最难搞的,以前试制过以失败告终,看了楼主的制作,又提起了热情。请问楼主泵的吸力够抵抗密封仓的压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潜艇在模型中是最难搞的,以前试制过以失败告终,看了楼主的制作,又提起了热情。请问楼主泵的吸力够抵 ...

绝对够的,要相信齿轮泵的力量

网友:
想请问一下Abs板的圆是怎么切出来的呀

网友(2014-06-08):
好技术!顶楼主!第一次进潜艇板块就是看楼主的贴的,看了之后就有玩潜艇的冲动了!

网友:
发表文章最好不要卖“关子”,即然说了最好把话说完不要含着骨头露着肉,让别人看着不舒服。

楼主:
你好,我没念过高中(最近在高考嘛~~),是个不爱念书爱玩的“小朋友”,尤其是语数外不太好,,,所以真的不太看得懂你说的什么,,,你可以说明白一点吗,,,我一定改进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好贴。这是楼主用时间、精力、财力获得的经验,无私地告诉大家。写得很明白、详细。再次感谢。

网友:
厉害,顶起。楼主请问一下,你知道那个好、双叶同轴反转的转变箱那有卖吗

网友F:
用的什么遥控啊

楼主:
用的天地飞06A   6通道

网友G(2014-07-24):
我是新手 我看到这个帖子后 有几句话想说 第一 大家都知道沉浮的原理 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加大水柜的尺寸 想必都是为了要获得更大的浮力 有个小问题不知大家有考虑没有 第一你的潜艇的体积实际上决定了你的最大浮力 如果里面什么设备也不加那么这个潜艇空壳就是最大浮力值 我们加了N设备后体重仍不会超过沉浮界限(除非你的设备重量高于沉浮标准)这也就是大家加水柜的原因 水柜吸水=排出艇内空间减少艇内浮力空间 因此潜艇下潜 在此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取决沉浮的条件实际不需要那么大的水柜 水柜体积占艇体积的10分之一就足够沉浮了 另外要说的是 大水柜的附带问题 我们的水柜在密封舱内 我举个例子 我的水柜做好后安置到密封舱后 此时密封舱内的气压应为0 当我们水柜吸水时水柜内的空气将排放到密封舱内 使得密封舱内的气压高于外界气压 因此 密封舱的各个密封处将由内向外施压 结果就是导致各个密封点处于高压环境 目前大家采用的密封措施都是防水标准的而非防水耐压标准 因此会很多密封处漏水 漏水并不是在水下时水进来的 而是在你下潜时水柜空气因压力外泄到艇外 在你再次上浮时 水柜排水 那么对密封舱而言就是吸密封舱内空气 而此时 一部分空气已经在上一环节外泄 那么 就等于密封舱吸水进来了 个人理论希望大家点评

网友:
补充 如果让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1我选择精确设计的合理水柜体积
2 我会将水柜做相对的高压密封 就是完全单独出水柜 与密封舱隔离 还有预留在水柜里一定的空气空间 这样吸水时 空气排出这个区域而不流入密封舱 排水时空气又能得到释放 仅供参考

网友:
有材料单吗 我也想自己做

网友H(2014-08-27):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光是防水我都用了2-3个月来想怎么防水。,,,有时候做好了防水要等胶水干,,干了之后又试,, ...

无刷电机的防水你是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刷电机的防水你是如何做的?

刷黄油喷点防锈剂,,,无刷电机一点都不锈,,,倒是舵机连接杆,,万向节,,之类的稍微有点锈

网友:
新人求带,希望大神加群 327659613   期待您的加入

网友(2014-11-09):
电机是不生锈!倒是轴承很容易就扑街的

网友I(2015-01-23):
风琴套上的是什么胶水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感谢LZ。

网友:
做的太好了

网友:
写的详细,很有帮助

网友(2015-03-10):
天线不可以那样处理,铜棒导电没问题,可是接触到水,就等于把天线接到了大地,会严重损失信号的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潜艇外壳哪儿买的,淘宝吗?可以告诉我名字吗?还有潜艇长度大概多少

网友J(2015-04-13):
请问各位制作密封舱买齐需要的电子部件以外,一般还需要什么工具来制作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各位制作密封舱买齐需要的电子部件以外,一般还需要什么工具来制作呢?

起子,老虎钳,电烙铁,配个电钻基本可以了,还有做到那步缺啥买啥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起子,老虎钳,电烙铁,配个电钻基本可以了,还有做到那步缺啥买啥

电烙铁某宝上买的20几块钱那种即可用了吧~? 之前看帖子说需要配重,云台啊什么的 需要用到调试的设备么?想自己动手做一个遥控潜艇给小孩,能提供个QQ号方便请教吗? 45188206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烙铁某宝上买的20几块钱那种即可用了吧~? 之前看帖子说需要配重,云台啊什么的 需要用到调试的设备么 ...

可以用,配重是肯定要的,云台倒没用过,调试就是调配重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开的车是“雪佛兰科鲁兹”

网友:
想看看水袋的细节,可以吗

网友(2015-05-30):
本人新人 第一次做潜艇,请问能帮我做个密封舱么?价钱咱们商量

网友(2018-08-29):
哥,可以给做个潜艇外壳吗,多少钱,

网友:
真不错,学习了可否给个微信号,方便向您
讨教。。。。

网友:
制作潜艇挺麻烦

网友(2019-11-08):
请问一下楼主那个密封舱的底座是什么材质的呀?

网友(2020-10-23):
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2020-12-22):
我是来吸毒的。

网友(2021-07-22):
请问密封舱内部如何制作?

网友L:
请问齿轮泵能给个口令吗?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G:
我是新手 我看到这个帖子后 有几句话想说 第一 大家都知道沉浮的原理 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加大水柜的尺 ...

对 这种方案无法实现舱内气压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琴套上的是什么胶水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我在尼龙密封这块一直为了胶水犯愁、感谢楼主的百得胶、毛色顿开

704也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遥控啊

低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齿轮泵能给个口令吗?淘宝上搜不到。

微型齿轮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