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黑丝第2发

楼主(2014-01-31):
前些天做一黑丝小机,因小直径圆弧弯不好,尾翼只好用D板做了,成了一架半吊子。

日前,搞到一些直径0.5mm的黑丝,试弯了一下,感觉不错,于是决定再做一架黑丝。这次做的是架双翼机

翼展200mm,长270mm6mm空心杯减速组,桨用4040改短为直径80mm,90mah电池,接收是DSN2板载2直线电机3通控,起飞重量16g。

这两张照片是用直径0.5的黑丝弯成垂尾和水平尾翼后,涂上泡沫胶放在绷紧的保鲜膜上待干的图片。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黑丝是碳纤材料吗?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看起来,有点重

网友A:
话说  黑丝到底是什么材料啊  碳杆?

网友B:
看上去很精致,200翼展的黑丝全国还没有飞行视频,等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很精致,200翼展的黑丝全国还没有飞行视频,等视频……

TG,俺的头像飞机,193mm翼展,2011年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  黑丝到底是什么材料啊  碳杆?

大家说的黑丝,在这里,就是指碳素纤维。
还有肉丝,指轻木;
白丝,指D板之类的条...
调侃、另类的叫法而已。

网友:
老兵新传1发表于2014-02-03 11:08:53

大家说的黑丝,在这里,就是指碳素纤维。
还有肉丝,指轻木;
白丝,指D板之类的条...
调侃、另类的叫法而已。
怪不得  我在淘宝搜黑丝  只有丝袜啥的

网友A:
老兵新传1发表于2014-02-03 11:08:53

大家说的黑丝,在这里,就是指碳素纤维。
还有肉丝,指轻木;
白丝,指D板之类的条...
调侃、另类的叫法而已。
那你们一般用多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们一般用多粗的啊

这儿机翼用的是1mm的(其实0.8的也够了);尾翼因圆弧较小,粗了弯不过来,用了0.5mm的;机身是1.8*1.8的空心碳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们一般用多粗的啊

嗯,楼上说的是。
还有,根据自己的材料现状,用碳片,各种直径的碳棒也行。
原则就是强度够,刚度够,易施工即可。

网友D:
这个用的是保鲜膜吗?
这不碰一下就会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的是保鲜膜吗?
这不碰一下就会破??!

双翼机尾翼用的是保鲜膜。
保鲜膜较轻,但绷不挺;飞行过程中如碰到较尖的物体(如树枝等)是很容易划破,但拿点透明胶带补一下就可。
这两架小机的机翼,我用的是热缩膜。用热缩膜的好处是,膜绷完,加热收缩后,表面挺括,美观;还有个好处是:在这两架小机上,靠膜热缩时的收缩力,将机翼的上反角也带出来了。
热缩膜的缺点是较保鲜膜来的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G,俺的头像飞机,193mm翼展,2011年就飞了。

当时你们做黑丝,感觉都比较大,看花眼了补充:当前全国记录是193翼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你们做黑丝,感觉都比较大,看花眼了补充:当前全国记录是193翼展

不比试,
自娱自乐,
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