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在用兔子二代吗,还有人懂得修理吗?

楼主(2014-01-31):
穷人一个,最后一次飞兔子的时候,没有炸鸡,也没有暴力飞,一直很温柔、后来把肾绑上去准备玩玩穷人式的航拍,结果四号电机不动了!后来用电压表量了下输出口发现四号电机的信号端没电输出,正极依然有5V输出、、请问我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肾了,应该是虚

楼主:
脱衣服以后的兔2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啊。。。

网友B:
桨卸掉,把4号电机的电调和别的电调信号输入线换一下,试试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调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啊。。。

我的语死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卸掉,把4号电机的电调和别的电调信号输入线换一下,试试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调电机的问题。

已经确认了是飞控的问题了,无信号输出、、怎么破。

网友:
我在用兔子二

网友:
返修,貌似兔子死了。。。

网友:
改成X8模式飞

楼主:
改X8模式,然后只装4个电机?似乎是好办法啊,可行吗?兔子的公司倒闭了是么

网友C:
貌似。。。。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嗯哪

网友:
啊FAT8发表于2014-01-31 19:35:19

改X8模式,然后只装4个电机?似乎是好办法啊,可行吗?兔子的公司倒闭了是么
x8理论上可以  兔子是停产了

网友D:
唉,楼主啊,把另一个肾也割了吧,换NAZA或者S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楼主啊,把另一个肾也割了吧,换NAZA或者SX~

把腿毛割了,换了个eagle X6,用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