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线怎么可以一正一反

楼主(2014-01-31):
之前一直不懂2个舵机控制副翼,结果一直用一个舵机控制副翼,不太懂y线工作原理?

网友:
Y线没有正反,两个舵机并联在一起,把舵机一个正 一个反安装就好

网友:
拆开其中一个舵机改线应该行

网友A:
一般固定翼副翼 舵机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只是安装的位置不同,让你错觉是相反的。需要一个Y线,链接两个舵机,达到相反方向的效果,需要把其中一个舵机改成反向舵机。用在涵道机上比较多吧。

网友:
把舵机镜像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固定翼副翼 舵机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只是安装的位置不同,让你错觉是相反的。需要一个Y线,链接两个舵机 ...

学习了

网友B:
拆开舵机  交叉电机和电位器的信号线
连接电位器的有三根线,中间的不动,另外两根对调  电机两根线对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开舵机  交叉电机和电位器的信号线
连接电位器的有三根线,中间的不动,另外两根对调  电机两根线对调

你是来逗楼主玩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来逗楼主玩的吗?

这事可不能逗着玩,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舵机  交叉电机和电位器的信号线
连接电位器的有三根线,中间的不动,另外两根对调  电机两根线对调

你是逗大家玩的吗?后果多严重这有照做的人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来逗楼主玩的吗?

确实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来逗楼主玩的吗?

单舵机行不行?Y型线不行吗?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你不懂y线用两舵机控制副翼。

两舵机在机翼两边恰好是一正一反安装的。

网友:
本来就是正反了,LZ是来逗我们玩的吧!新年快乐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开舵机  交叉电机和电位器的信号线
连接电位器的有三根线,中间的不动,另外两根对调  电机两根线对调

這是正確的,我改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是正確的,我改過的。

很明显楼主问得是,Y线连接两个多级,怎么让舵机控制方向相反,这个还用改线?机翼上正反两个安装好就行了,根本不用改线的。

网友:
谁给裁判一下到谁说的对?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楼主问得是,Y线连接两个多级,怎么让舵机控制方向相反,这个还用改线?机翼上正反两个安装好就行 ...

對呀,副翼直接裝上Y線就行了,是不用改線的,是我說錯了。
只有某些情況才必須改線,譬如機械人左右手,或是把控設定相反也行。
多知道一個舵機改線方法也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