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安装问题!! sos

楼主(2014-01-31):
尾部舵机座跟215舵机不匹配啥办????不是很多人都可以用吗?  还有这2跟拉杆转不进去啊!!其他3跟就可以!      还有前辈们是怎么确定尾部旋翼跟机身水平?

网友A:
要买转接板才装的了,你这拉杆是反牙的要反着拧

网友B:
拉杆一头是反丝 试试看有惊喜

网友C:
现在快递可能不送了,可以用电路板(玻纤板)自己做一个,应急一下

网友:
你還有段調試jj過程要走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买转接板才装的了,你这拉杆是反牙的要反着拧

还真是啊!!我拧了2天就是搞不进去!谢谢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一头是反丝 试试看有惊喜

糗大了!!!

网友D:
刚发现LZ是中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发现LZ是中将…………

             刚玩电直!多多关照

网友E:
有个临时的办法,我以前用,你敢试试不?就是舵机的耳朵最外端,应该刚刚在舵机固定座四个圆孔的边边上,你只要在四个固定螺丝上,加一个大号的戒指,把舵机耳朵压住,然后,再用热熔胶或者一点点AB胶粘一下就OK 。

网友F:
中将的动手能力也太差了啊
潜水
共同进步

网友:
哈哈哈哈,LS少将表示看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临时的办法,我以前用,你敢试试不?就是舵机的耳朵最外端,应该刚刚在舵机固定座四个圆孔的边边上,你 ...

嗯!只有外面2个舵机孔够的着!是不是先锁外面2个?里面的用东西垫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将的动手能力也太差了啊
潜水
共同进步

  •   嘿嘿  还有好长路要走!

网友G:
中将之前玩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将之前玩什么的

四轴和固定翼

网友:
不错不错,和我相反,我是电直入门,准备之后再搞多旋翼

网友:
原来我也遇到这问题,用一张废卡剪一下就可以,再弄两根扎带加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临时的办法,我以前用,你敢试试不?就是舵机的耳朵最外端,应该刚刚在舵机固定座四个圆孔的边边上,你 ...

这样解决!!将就!!520和热熔枪加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现在快递可能不送了,可以用电路板(玻纤板)自己做一个,应急一下

咋不早说?害得我35+12快递买了一个飞模式......

网友:
LZ玩多轴的,手头有水平尺吧!安装调试电直时也可以用,压下机身看看是否水平、再压在尾波上调平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咋不早说?害得我35+12快递买了一个飞模式......

这又何如怨的了我?

网友:
哈哈~新年顶下中将~祝马上装好~马上起飞!

网友:
我也是电直入门,然后慢慢玩固定翼,现在两个一起玩=.=

网友I:
中将还有此问题?

网友J:
推荐吧尾舵机安在尾管上,这样方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将还有此问题?

让你贱笑了!!哈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推荐吧尾舵机安在尾管上,这样方便调试,

这样不会改变重心吗?我觉得影响应该还挺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不会改变重心吗?我觉得影响应该还挺大的吧?

我的pro就是直接装到尾管上的,以前飞的是V2买的PRO机身升级的,手上没有那么长的舵机拉杆,所以装到尾管上了,对中心没啥太大影响,反正我飞是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又何如怨的了我?

额,谢谢!!哈哈!!

网友:
呵呵,楼上的说完了.

网友:
哈哈,肯定不是直机的将级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