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 我貌似遇上了失控

楼主(2014-01-31):
先报下配置 XXD2212KV1000 好盈天行者30A 1047桨 diy450机架 玉兔二代全套 devo10+rx1002

事发:中午吃完饭 在家门口飞飞四轴 娱乐下 没装gps的 在悬停玩 突然间 飞机不受控制 一直在悬停着

         打什么舵都没反应 油门最低 还在那高度悬停 我靠 油门锁打上 还是这样 最高飘着飘着 撞墙去 我爸抓着脚架 我强行拔电 完事

        不知道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我看这论坛用d10的很多 有没有失控现象 我这是第三次了

网友A:
我用的也是D10 目前没失控过....你锁码了吗

网友B:
我是真炸了,朗宇2212 KV980电机,1047桨,好盈电调,NAZA M LITE+GPS。打GPS模式,飞了不到三分钟,约在30米高度突然不受控,赶紧关控也没用,向一侧斜栽下去,掉人家屋顶上了,还没法拿到,郁闷中。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真炸了,朗宇2212 KV980电机,1047桨,好盈电调,NAZA M LITE+GPS。打GPS模式,飞了不到三分钟,约在30 ...

你的是什么遥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D10 目前没失控过....你锁码了吗

锁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遥控啊

天地飞8

网友C:
怎么回事。我也是d10控。刚刚炸。但问题不大烂了脚架。34米。gps模式打回稳定模式下降。油门怎么打没反应。就跟gps模式一样。定在那。大概半分钟后直下降。烂了一脚架。h4机架。apm控。铂金电调。4108电机。现在都不知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事。我也是d10控。刚刚炸。但问题不大烂了脚架。34米。gps模式打回稳定模式下降。油门怎么打没反应。 ...

你还好 还能自己降 我的 定在哪里 一动不动 幸好是1米左右的高度

楼主:
奇怪了 干扰我能减少都减少了 难道是固件问题 我刷的suv3.1

网友:
是控没反应的失控(接收机非失控状态) 还是接收机没信号的失控?
前者控问题 后者设失控保护就可以

楼主:
huangban89发表于2014-01-31 17:17:29
是控没反应的失控(接收机非失控状态) 还是接收机没信号的失控?
前者控问题 后者设失控保护就可以
不知道啊 没留意接收机的指示灯  但是后来不带桨测试都是正常

网友D:
今天中午飞4轴    APM2.6 6H GPS
D10控
自稳模式切换定高模式··JJ就不受控了··往一个方向告诉斜降
损失惨重。。。机架报废~~~

楼主:
63872466发表于2014-02-02 22:35:32
今天中午飞4轴    APM2.6 6H GPS
D10控
自稳模式切换定高模式··JJ就不受控了··往一个方向告诉斜降
损失惨重。。。机架报废~~~
你找到原因了吗  不会是遥控的问题吧 我也是d10

楼主:
63872466发表于2014-02-02 22:35:32
今天中午飞4轴    APM2.6 6H GPS
D10控
自稳模式切换定高模式··JJ就不受控了··往一个方向告诉斜降
损失惨重。。。机架报废~~~
你的情况和我有点相似  我是飞着飞着就失去控制 什么通道也没反应 只能拔电 然后下桨测试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情况和我有点相似  我是飞着飞着就失去控制 什么通道也没反应 只能拔电 然后下桨测试 没问题
来自安 ...

还不知道啊···明天把 LOG文件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真炸了,朗宇2212 KV980电机,1047桨,好盈电调,NAZA M LITE+GPS。打GPS模式,飞了不到三分钟,约在30 ...

恩……我的前几天也炸了,情况基本一样。哎~

网友:
我的也是D10,之前出现过有的机架抽搐的情况。后来论坛大家讨论过。可以翻翻之前的帖子。我是通过更换ubec解决的。估计是ubec干扰了接收机(还有发现我之前买的好赢3A ubec是假的。……还是在一个大店买的)。还有就是关掉控里的双向传输功能。

现在我的D10飞的很好,没有抽搐也没有失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中午飞4轴    APM2.6 6H GPS
D10控
自稳模式切换定高模式··JJ就不受控了··往一个方向告诉斜降

稳定模式正常,定高却会失控这问题真得很奇怪~
根据根据APM copter网站wiki的资料,差别只是油门控制目前高度,其他都和自稳模式一样由飞控干预
自稳ok定高应该要没问题才对...  真是奇怪~

楼主:
上海九哥发表于2014-02-02 23:55:19
我的也是D10,之前出现过有的机架抽搐的情况。后来论坛大家讨论过。可以翻翻之前的帖子。我是通过更换ubec解决的。估计是ubec干扰了接收机(还有发现我之前买的好赢3A ubec是假的。……还是在一个大店买的)。还有就是关掉控里的双向传输功能。

现在我的D10飞的很好,没有抽搐也没有失控的情况。
我的d10刷了suv3.1固件  会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d10刷了suv3.1固件  会是这个问题吗

我的D10刷的Deviation的 4.01固件~~

楼主:
63872466发表于2014-02-03 15:03:53

我的D10刷的Deviation的 4.01固件~~
不会用

网友E:
换控吧,骚年

网友:
我也是用的D10,原来的时候和LZ一样,只有油门有反应,其他什么舵都无效。原因是在飞控里设置了限制高度和距离,后来设置高度1000距离1000,就再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