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和精灵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1-31):
F450和精灵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精灵应该是330,450的电机对角距离是4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应该是330,450的电机对角距离是450mm.

那个好呢?

网友B:
精灵是成品机F450可以自己折腾载重比精灵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是成品机F450可以自己折腾载重比精灵大很多

那个省钱呢?同样配置和载重比,价格差多少?

网友:
别被人误导,你搞个450看看需要多少钱,虽然大疆官网在优惠销售但是不含遥控的。算算就清楚了。

网友A:
相对来说还是精灵便宜些,飞控的参数整合也相对合理。有精灵和F550,觉得其实都很好飞,比Xairface、玉兔、KK都更稳。F550算下来比精灵就贵多了。楼主要是刚刚入魔,建议精灵吧,会给你很多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来说还是精灵便宜些,飞控的参数整合也相对合理。有精灵和F550,觉得其实都很好飞,比Xairface、玉兔、 ...

我精灵装上云台后老往后偏,你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精灵装上云台后老往后偏,你有这个问题么?

我没有这个问题,您用的是哪种云台?其实V2的飞控即使飞行器重心不在中间也可以自我调整的,您看看是不是重心太偏了,另外看看桨叶有没有变形?

网友:
如果你刚刚想入模,建议你还是先买个精灵吧,别管一代还是二代,哪个都行,等会飞了再买别的也不迟。。。

网友:
听楼上的吧,新手就上整机。不用折腾,省不少事,也会给你信心的。

网友:
軸距不同!f450需花點時間組裝~擴充能力佳
精靈基本上入手後就能飛!但擴充性差
如果以後想升級就選 f450  如果只想安安穩穩的玩就精靈吧!

网友:
F550和F450不能折叠,外出携带不大方便。而且貌似两机都只能挂狗,也挂不上微单。我觉得一个精灵挂狗就足够了,再折腾的话,就搞个大点的能挂微单的机器。

网友:
精灵练熟了,直接换X830或者 Matrix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买F450,为以后上6轴等做准备,最起码知道怎么接线,焊接等。精灵就像傻瓜相机一样,入手简单,到手飞。看你玩心了,玩心强直接上450.个人想法

网友:
一个折腾型的一个是傻瓜型的

网友(2015-03-06):
F450吧,都是未来折腾才入魔不是吗?

网友:
直接上S9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