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姿态模式下,飞机老往后漂呢?

楼主(2014-01-31):
为什么姿态模式下,飞机老往后漂呢?

网友A:
如果没风的话,那就是因为你的浆不平衡。动平衡很难调,要买好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风的话,那就是因为你的浆不平衡。动平衡很难调,要买好浆。

我的是原装浆,按了云台

网友:
我的右漂,精灵2自紧浆如何做动平衡,很麻烦,不能穿孔,磁悬浮用不上

网友B:
  • 在這先說明一下槳平衡不良!會造成機體震動!並不會偏向
  • 重心位置是否正確
  • 電機座是否水平
  • 校準是否正常(水平校準)
  • 高度太低(向下氣流影響)
  • 控是否都在中央位置(上軟件檢查)
  • 風向影響
  • 槳與槳之間、間距太小(槳裝太大容易不穩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在這先說明一下槳平衡不良!會造成機體震動!並不會偏向
  • 重心位置是否正確
  • 電機座是否水平

  • 学习了。原来浆不平不导致漂移。主要还是重心问题去。

    但是我试过,换副厂浆,即使用GPS模式飞还是会漂移,只是,机器漂移开会慢慢再往回走。如果换副厂浆用姿态飞,就一直飘,不会回位,要用控进行干预,机器才不会飘。应该是浆有关系去,可能是浆的角度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这样楼主检查下浆是否有折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浆不平不导致漂移。主要还是重心问题去。

    但是我试过,换副厂浆,即使用GPS模式飞还是会 ...

    gps模式下!不因該會漂!(如果輕微是正常的)誤差值內合理!gps模式下訊號穩定不管如何不因該會偏移才是正常的(建議重新做過高級校準)一定要做好水平時才校準!
    如果一切都正常只有使用副廠槳時、才飄移那有可能就是,該槳螺距差太多造成飄移還是別用了!(姿態一定差更多)

    保持機體水平才做高級校準

    水平氣泡儀放至機體中央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下!不因該會漂!(如果輕微是正常的)誤差值內合理!gps模式下訊號穩定不管如何不因該會偏移才是正常 ...

    什么是高级校准呢?怎么做高级校准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IMU不平吧   把IMU模块后面垫一下

网友(2020-05-07):
    我自己组装的F450也是,起飞后往右前方飞,姿态模式、定高、GPS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