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款汽油越野车!

楼主(2014-01-31):
价格在3K多左右,最近不知到无限1比5大脚好还是305A金属版好,本人是新手,不过本人是做汽车维修的,对机械也比较了解,听论坛里说无限质量一般,是这样吗?

网友A:
无限的结构强度不太好

网友B:
模型上面不一定是金属的好。混碳不比金属的差。谁能保证玩车不撞,金属的一撞就变形 混碳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撞坏

网友C:
LZ做汽车维修应该知道国产车的质量如何吧,怎么还有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做汽车维修应该知道国产车的质量如何吧,怎么还有人在用?

确实国产车的质量跟进口的是没得比,就算是合资车也比国产的要强,国产车的唯一吸引的是价格,不过同级别的车国产跟合资价格也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上面不一定是金属的好。混碳不比金属的差。谁能保证玩车不撞,金属的一撞就变形 混碳的一般情况下不会 ...

现在有很多是用尼龙的,不知道尼龙的塑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限的结构强度不太好

质量真不知道如何,看到转向节那些地方是塑料的,不知道耐用程度如何,唯一吸引的是价格不高

网友:
反正玩模型就不能太在意价格。无限的还真不行…可以选台湾品牌质量赶不上日本但比国产好价格也不太坑

网友(2014-09-02):
珍惜人民币,远离无限大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