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20这个车的溜板箱走刀时候不是齿条谁明白?

楼主(2014-01-31):
走刀的时候不是齿轮咬着齿条走,而是齿轮咬着丝杠走的 不知道为什么   难道就我这一共车是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卡盘维护。不知道里面用不用打润滑油,联动的 ,自己的理解是拧一个爪其他的都跟着动,速度跟帖在线等,用不用加润滑油

楼主:
卡盘出了问题。其中2个爪子掉牙了   怎么办  我愁看图吧
先看爪子吧
卡盘外壳正面 反面
卡盘后盖外面 内面
卡盘内齿正面 反面
侧面
一齿掉半面
二齿掉没了
不知道怎么看反正爪,卡盘外径是25厘米的,反正爪怎么看啊

网友:
掉牙是什么意思

楼主:
红圈内的掉一个

网友:
掉牙估计不好用了吧

楼主:
不知道机器还没弄完

楼主:
下一步上刀架

楼主:
难道这个帖子没吸引力吗?

网友:
   这是三爪正爪,掉齿影响抓持直径也存在安全隐患最好还是换掉,不然会有飞虎爪飞出,三个同时换再配三个反爪。卡盘清理过用沾了油的布抹运动部位就行了,千万别加油进去,不然随着转速的提高加多的油甩在脸上。

网友:
   刀架上压刀杆的螺丝有几个已经压涨了,只有用锉刀先锉去压涨的螺纹后再卸下来,别用力硬卸不然有咬死的可能。

楼主:
切割下去从新上螺丝

网友:
把齿盘放回去,横向用力晃动看看,有间隙就不要想太多了 ,换新的吧,已经没有修复必要了,
只要用手能感觉到间隙就已经没有精度了,二次装夹误差会很大,就不要费力修了,

楼主:
出现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刀架进刀中托的塞铁两头不一样的厚度

网友:
斜塞铁比较高级

楼主:
真的假的啊。装回去很费劲  郁闷

网友:
    楔铁就是一头大一头小,这样有补偿作用,看图片刀排磨损严重,最起码有两毫米间隙,修理秘籍是方刀排底部除四个角不可以动其余用砂轮机磨中间,目的是让刀排底部平,校验用红丹和平板,没有平板好象厨柜上的大理石板也可以,边研边磨直到刀排和小拖接触面没有间隙。机床任何配合面间隙大都会影响加工精度或者表面光洁度或者切刀抖动。

网友:
这个是 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A:
    方刀排磨研平后以方刀排为基准磨刮小拖板接触面,图片上小拖与刀排接触面也严重磨损了,还是用角磨机夹百叶轮磨小拖,先卸下刀排弹簧销,在小拖上抹红丹,红丹好象是四氧化三铁用机油和别太稀了,红丹油漆店好象有卖是粉状的,还是四个角别动只磨中间,磨到四个角都和方刀排有接触点了而且点很多,中间点少没关系,点越多接触越好,就可以了。有一种情况要注意,红丹越研点越少,很可能都看不见点,这是因为磨刮的面有毛刺,这种情况下要用刮刀推掉毛刺,所以要轻磨削多刮面。大拖中拖小拖的镶条不太好整,就是我说了也没条件整,告诉你一些磨损的规律自己作到心中有数,拖板都是中间磨损多两边磨损少,拖板平面和斜面都是中间磨凹下去的,所以镶条没基准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刀排磨研平后以方刀排为基准磨刮小拖板接触面,图片上小拖与刀排接触面也严重磨损了,还是用角磨机夹 ...

看来这样是没法的修复了  没那些东西,没条件修理啊,走刀的丝杠也磨损了。郁闷走刀的那个开合的开关牙都掉了  那个X宝上有我看到过。一大堆毛病  疯了我 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刀排磨研平后以方刀排为基准磨刮小拖板接触面,图片上小拖与刀排接触面也严重磨损了,还是用角磨机夹 ...

方刀排?能给指出来是那里吗  。谢谢

楼主:
看走刀的丝杠 不知道怎么弄  那里有?请指明

磨损的这个地方就是牙变的细了,和正常的不一样宽

长 150CM   直径3.5CM    丝杠位置长度120CM,

看图吧   草图 没有制图的那个软件  谁有中文的  发给我下 谢谢,信箱QQ      119550729@qq.com

楼主:
感觉中拖原来塞铁锁紧不正常,有不跟随的情况发生,看到塞铁缺口和螺丝垫片压的不紧看原来的塞铁图片中的缺口

这个缺口和锁紧的螺丝垫片压的不紧有不跟随刀架走的情况,下面进行改装.一会上图

网友:
也许是回差.........

网友B:
丝杆数据多少,我这有两根不知合不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数据多少,我这有两根不知合不合用

全长15.8米。直径大概3.5厘米的。你有不  多少钱  你是那里的

网友:
   这就是方刀排,看见那个亮角了吗,呵呵,这四个角是最容易磨损的,

网友:
配合面也相应的磨损,方刀排(已经磨刮后的)作基准再配磨刮小托配合面。什么是基准面,,,就是一旦作为基准就认为是绝对平直的。呵呵一定要认真的理解含义。

网友A:
当镶条磨损严重一般是在大头处加焊一节
延长使用寿命,但是镶条是生铁的要生铁焊条焊接,然后把镶条小头锯短一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长15.8米。直径大概3.5厘米的。你有不  多少钱  你是那里的

长度不对吧螺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不对吧螺距多少

158厘米,丝杠的直径是3.5.螺距没卡尺,床是新弄回来的,快递通了以后上数字的卡尺,装备慢慢弄齐全。给出你的那个丝杠的参数,我对照下

网友:
我的是1.18m直径3cm,不能用

网友:
淘*买根相同丝杆的改不就行了?可能是3504,或3505或3506,两边接个光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盘维护。不知道里面用不用打润滑油,联动的 ,自己的理解是拧一个爪其他的都跟着动,速度跟帖在线等,用 ...

这个清洁后加点机油就行了,不建议打黄油。因为卡盘容易进铁屑,需要经常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镶条磨损严重一般是在大头处加焊一节
延长使用寿命,但是镶条是生铁的要生铁焊条焊接,然后把镶条小头锯 ...

在中托板和镶条间加一片铜片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的,精度高又省事,不要加在滑动面哦

网友:
   在镶条静止面加铜皮和塑料帖都可以,呵呵因为在大修检验时只允许我们加长镶条不允许垫铜皮的,所以没有想到,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