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向各模友拜年了,祝各位爽飞不炸鸡,马上有钱买模型!

楼主(2014-01-31):
        请教一下Naza v2。 实不相瞒,玩六轴这么久一直没敢试失控返航,因为一直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第一,我控已经设置好关控会跳到失控保护那一区域,是不是控的设置就成功了。控是天九。第二,就是返航点的确定,是不是平常起飞解锁的时候就自动锁定了失控返航的准确点。如果不是该怎么记录返航点。第三,是不是只能关控这一方法才能触动失控自动返航!真想搞明白如何才能失控自动返航! 在此祝愿各模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网友:
还要看关控后升降副翼方向是否在中点  油门是否在40%附近

网友A:
我建议不要关控~~~很危险的~~我是把三段开关的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不要关控~~~很危险的~~我是把三段开关的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

那返航点的记录是怎么记录的·是不是就解锁的时候就自动记录了呢!还有就是是不是GPS模式下拨到失控保护才有效·姿态模式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返航点的记录是怎么记录的·是不是就解锁的时候就自动记录了呢!还有就是是不是GPS模式下拨到失控保护 ...

我用的是大疆~~返航点就是通电收GPS的位置~~~GPS和姿态都可以拨~~~我一般是用GPS模式飞到看不到飞机后拨到失控保护~~它就回来了~~停在通电搜GPS的10米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大疆~~返航点就是通电收GPS的位置~~~GPS和姿态都可以拨~~~我一般是用GPS模式飞到看不到飞机后拨 ...

是不是解锁前拨到GPS模式让它全绿灯然后拨到姿态模式解锁起飞就可以记录了啊?

网友A:
多轴都建议GPS模式飞~~~不需要调到姿态模式~~
告诉你我的步骤
1.三段开关拨到GPS模式开控
2.通电等GPS搜卫星
3.LED灯闪绿灯
4.起飞 飞到看不见
5.三段开关拨到失控保护
6.飞机自己回到起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都建议GPS模式飞~~~不需要调到姿态模式~~
告诉你我的步骤
1.三段开关拨到GPS模式开控

好的·大致是明白了·有空找块空旷的地方试一下·毕竟第一次需要勇气!HAHA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致是明白了·有空找块空旷的地方试一下·毕竟第一次需要勇气!HAHA

建议看 一下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论坛的一些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