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最高最低点都没法水平,舵机原因

楼主(2014-01-31):
只看大图
最大正螺距,ELE
舵机
低了
0螺距点,十字盘是平的
最大负螺距,ELE 舵机高了
换了一个舵机,还是这样。怎么搞啊?

网友A:
陀螺里调

楼主:
陀螺里没有单个舵机的行程调整

网友B:
恩,什么陀螺?应该可以调的!

网友C:
如果是有副翼的可以用遥控器中的高级混控功能调平

网友D:
K8在陀螺仪里调,3GX和有副翼都是在控里调,别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E:
3楼头像~口水啊~

网友F:
我是在控里调(舵角),能调平的

网友G:
这要看你用啥三轴了,大多是可以调的

网友H:
我是新手,但是明显是ele舵机行程小啊。加大舵机行程。

网友I:
在舵臂安装长度相同的前提下还有这个问题,可以试着调舵机的上下行程。

网友J:
我是在控里调(舵角)

网友K:
引用 网友E:
3楼头像~口水啊~
我觉着你的头像更可爱啊,舵机行程量不一样,在控里的舵脚设置里面能调,升降 副翼 螺距都调成一个数值就OK了

网友L:
如果是VB类的,可以在陀螺仪里面调,如果不是就不知道了。哈哈。不过只要差的不大,飞起影响不大。

网友M:
我用VBAR 只要中间是水平就OK........最高点和最低点其实不用看,实际飞行过程中VABR会自动修正,不过尽量使用一致性较好的舵机~

网友N:
我飞有副翼,在遥控器行程里面可以调整。

网友O:
v8能调油门高中低的十字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