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多轴油门锁定的问题!!

楼主(2014-01-31):
油门锁定大多数是电直上面的,我的控是14sg,有的时候想测试下悬停时间,可是总是会一不小心拔刀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想锁定在50%油门的设置和所有杆在中间的设置,该怎么设置,求知道的回复下!

网友A:
很多飞控定高模式都是中门中立~~~不用啥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飞控定高模式都是中门中立~~~不用啥锁定的~~~~~~~~~~

我知道  但是我测试的时候容易碰到杆!!

网友:
怕碰杆就重新指定个不易碰到的开关呗,如果你指的那个杆是油门杆的话,我也木有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但是我测试的时候容易碰到杆!!

楼主容易手贱啊哈哈哈哈!跟双叶要一套摇杆回中的组件,把控拆了,卸掉油门摇杆的弹簧压片,换上自动回中的组件即可,效果就像精灵2的控,非常有利于多轴的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容易手贱啊哈哈哈哈!跟双叶要一套摇杆回中的组件,把控拆了,卸掉油门摇杆的弹簧压片,换上自动回中 ...

我是水货的 不是国行的

网友:
我的天九自带油门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水货的 不是国行的

找他们买一套应该行的吧,大不了多花点银子,话说小精灵控的操作手感真心傻瓜似的,我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