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 与国产六通接收机之间的灵异事件。。。。。。。

楼主(2014-01-31):
大家有木有想像过一个遥控器一个模型档案,控制两个不通接收机。今天我做到了。遥控如下;JR,xg7 失控接收如图; 。XG7 是2.4G的控怎么会发生如上情况,求大神解。国产接收不敢再用了,果断611B

网友A:
你的情况说得不清楚,也许我理解有误。但两架飞机的接收都对过频且上电,不管啥控都可控制两架。要把不飞的及时断电才对,即便您换了原装接受还是同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况说得不清楚,也许我理解有误。但两架飞机的接收都对过频且上电,不管啥控都可控制两架。要把不飞的 ...

同意,只要对过频的,在都通电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控制

网友:
这个接受本来也就是飞飞kt板机的,别想的太好,想飞大鸡还是用原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况说得不清楚,也许我理解有误。但两架飞机的接收都对过频且上电,不管啥控都可控制两架。要把不飞的 ...

哦,谢谢哈。 那么说,只有一组的模型数据的遥控器,例如天6一,也可以控制多个接收机?

网友:
好像有这个情况,我以前的2个山寨dsm2接收,分別己跟控的模型1和模型2对频,结果拉不用切换模型编号,都可以对2个接收控制

网友:
一般的控,接收机只会保存发射机的ID,发射机不会保存接收机的ID。
所以,同时通电,可以控制好几个接收

网友:
原廠接收如果是模型1對頻,發射机用模2是不會有反應的

网友:
是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