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原因已找到】山寨新人新年换富丽,换完就炸机...脑子里一团乱

楼主(2014-01-31):
还是不说话,先视频

机器调好了,想小飞一下,没想到秒炸了,我到现在还是分析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炸...手感上像是失去动力了

再说说这新机器的震动,发现尾轴传伞齿不同心,视频如下

就是那个十字孔,不同心的厉害,RP烂透了!可能视频看的不清楚,但的确是非常不同心的,估计尾部的震动就是这货造成的

新年了,最后一副大桨炸没了,飞跃的分头锁紧的横轴也炸没了,这个新年没得飞了

刚才重新拿起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是电机齿移位了,电机齿用的是飞越9T斜齿轮,照理说不该有问题,米粒螺丝也上螺丝胶了,但它还是滑到下位了,真心郁闷!前几天装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电机齿很不容易上紧,极易下滑错位导致滑齿,没想到贴别在意的处理过后还是栽在这上边了!气愤!
入视频中,油门推到一定量依旧没有足够升力起飞,其实这时候已经在扫齿了。而动力不足,同时导致打舵反馈不正常,最终就这样炸了

换一副老桨,换个备用旋翼头,明天接着试!我还不信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A:
会不会是修正错误???

网友:
过年前可得备足粮才好过年。

网友:
不同心是什么原因,求解答

网友:
富丽的东西啊,唉……模友们说的对,买回来摆起了看看还是不错的,飞还是算了,我买了个138的机身,精度太差,炸机换飞越,慢慢换吧

网友B:
你这明显是技术不行,那里你这么打舵的。多练模拟器吧。尾传不同心根本就无大碍,我的轴传轴弯了,我折回来了,还能飞。

这么点抖动也不是炸鸡的原因,我抖的比你这个更厉害都飞了。当然飞机抖的太厉害了最好还是别飞。一般是主轴横轴或是尾轴弯了,或是大奖不平衡。

网友:
陀螺仪自动修正方向好像反了

网友:
起飞前多检查、舵机方向、扣的松紧度、修正方向、传动部件等,这样才可以确保不出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修正错误,就是楼主打舵手法比较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是技术不行,那里你这么打舵的。多练模拟器吧。尾传不同心根本就无大碍,我的轴传轴弯了,我折回来 ...

技术不敢说,每次飞都好好的,机子修正也没问题,但这次就是这样炸了,操纵杆不是你想想的那样,这次根本就是失控乱飞炸的

网友C:
看到LZ想起当年我入魔的时候.07年.那时候还是有副翼的我都折腾了坚持了快一年才勉强能正常降落.才知道有论坛有模拟器..很艰难啊...真搞不懂现在的无副翼给新手是要闹哪样.很多人原理什么的一点不懂.机械都看不明白就要自己折腾调试电子的....各位新鬼..但愿你们挺得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丽138的机身差在哪里?侧板和底板厚度是多少?

机身厚度和强度倒是够了,但是螺丝孔这个位置啊,配合太差,先是十字盘导板和机身的孔位对不上,里的有半个孔那么远,还不容易拧上了,舵机位置的开口也有问题,升降舵机有点有点远,离我用的银燕O9MD有大概2毫米那么远,轴承也不行,回来必须换了,还有就是不知道咋了装好后机身震动特别大,起初以为是装机精度,但是换上原先的机身震动一下就没有了,再换回来震动又来了,经过各种折腾震动降到了最低,凑合能飞了,反正挺折腾的,但是好的一点是碳纤板不错,厚度足,边缘光滑不用502封边了,全机螺丝用的是2毫米六方螺丝刀拧的螺丝螺丝质感也比飞越的强,总之有好有坏吧,回来换几个轴承然后再折腾一下震动飞起来还是蛮好的,就是太折腾,我都折腾了两个晚上才折腾好的期间试机还因为震动差点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修正错误???

修正无误,毕竟不是第一次调了 这种低级错误不会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LZ想起当年我入魔的时候.07年.那时候还是有副翼的我都折腾了坚持了快一年才勉强能正常降落.才 ...

还好我已经不是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丽138的机身差在哪里?侧板和底板厚度是多少?

138是个什么东西,好用吗?

网友:
楼主,电机齿轮打滑可以在电机轴上用锉刀锉一个小槽,然后上顶丝的时候顶丝顶到槽里就没那么容易打滑了,详细参考一下尾轴上顶丝的地方你就懂了

网友E:
新手直接上无副翼就是折腾。

网友F:
斜齿一个特点就是会产生轴向力,优点就是抗冲击力。其实个人不推荐用斜齿会伤电机轴承。

网友G:
代新手买富丽那个138的机身,主轴座螺丝孔,主轴承孔都开偏了,底板和塑料件是pro的,我刚开始还以为发货错了,联系卖家居然说就这样,没得换。后来直接扔了,买了亚拓

网友H:
我也是富丽飞机,感觉没那么差啊,前面魔友评价挺客观,优缺点都有,碳板质量挺好的,边缘也处理的好,孔不对没发现,底板金属柱一般,容易滑丝

网友I:
暴力3d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