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翼展800左右的广场滑翔机推荐

楼主(2014-01-31):
过几天开春了 天气越来越好了
东北也不动手了 想搞个小飞机在广场休闲玩玩
前两年买了一个九鹰翼展500那款 玩了两年 动力不行了 也不好拆 拆了就得全换机身

想买一款稍微大点 翼展800的 休闲娱乐
目前看上两款
一款是FMS 菲摩斯EPO耐摔新手入门滑翔机800Easy Trainer
一款是名为飞翼新款 小滑翔Spirit

这两款翼展都是800 但感觉下面那款动力更强些

问问大家是否还有其他推荐?

网友A:
FMS~~~推荐后推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推荐后推的~~安全~~

下面那个也可以改后推

网友B:
可选的机型很多的,上某宝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选的机型很多的,上某宝去看看吧

这是搜完之后的结果 锁定到这两个

看看谁还有好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也可以改后推

我只飞个第一个~~我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飞个第一个~~我觉得不错~~

动力怎么样 我看好像略小
而且有个问题 我看说明上写着 有个舵机  如果有副翼的话 至少应该有三个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怎么样 我看好像略小
而且有个问题 我看说明上写着 有个舵机  如果有副翼的话 至少应该有三个舵机啊 ...

四个舵机~~

楼主:
整体做工怎么样 舵机速度 之类的
推重比到1没

网友:
FMS 新出两款滑翔机不错
一个是FOX 一个是V尾的

网友:
下面的那款飞过前拉的,根本就是一台竞速机,和滑翔无关

楼主:
又发现一款 艾特的 钻石600 更小一点
比我以前买的 九鹰500大一点点
可惜是有刷电机 我担心寿命
可以肯定的是 非常适合广场飞
不知道有人玩过没 是不是四通道?

网友:
广场适合飞板机

网友:
800MM 的FMS V尾,飞行感觉不知道怎样...有飞过的没?

网友C:
广场上不能飞速度快的, 避免伤人. 搞滑翔机也没意义, 尺寸小了滑翔不起来.
最好飞地平线的小飞机, 带AS3X的比较抗风. 也可以自己买AS3X接收板配合添翼的套材自己做. 参考室内机板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场上不能飞速度快的, 避免伤人. 搞滑翔机也没意义, 尺寸小了滑翔不起来.
最好飞地平线的小飞机, 带AS3X ...

正有此意  非常喜欢  添翼9号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  非常喜欢  添翼9号机

10号机不错,我刚装了一架无刷+AS3X的10号机

网友:
广场飞,我买了龙升小白鸽飘飘与龙升精灵飞翼不错,价格低,性能好,
我飞过多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号机不错,我刚装了一架无刷+AS3X的10号机

请问网上怎么搜,谢谢。

网友E:
广场飞不要前拉的!安全没背推的好!
但是动力还是前拉的好一点的!即使是一样的动力!前拉力也高两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网上怎么搜,谢谢。

某宝上找添翼工作室即可. 从1号机到10号机,有10种套材可选.

网友:
我的FOX800是前拉机,,请问电池和接收机位置如何确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广场飞不要前拉的!安全没背推的好!
但是动力还是前拉的好一点的!即使是一样的动力!前拉力也高两层!

只要飞机足够小足够轻,撞人也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号机不错,我刚装了一架无刷+AS3X的10号机

9号机到手 非常上线 比小滑翔机好飞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号机到手 非常上线 比小滑翔机好飞多了

动作好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找添翼工作室即可. 从1号机到10号机,有10种套材可选.

请问哪一种机好飞?我的大零件多,小电池电机什么的还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一种机好飞?我的大零件多,小电池电机什么的还真没有。

10号机,安装调试简单。勉强可以装大点的设备。其他机更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号机,安装调试简单。勉强可以装大点的设备。其他机更精细

好的,我看看去。谢谢了。

网友(2014-05-18):
800太小了吧~~~~~最少1.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