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飞越机架原装配件改收放脚架,一秒来回切换!

楼主(2014-01-31):
         飞越680六轴改机械联动收放脚架 因为买的成品脚架太难看了 直接用原装零件改收放脚架 完全没有违和感 想直接变固定脚架亦可拧上原装螺丝即可  方便制作低成本 大年初一倾情奉上!

网友A:
支持!最近也正想弄个收放脚架,求LZ能给个原理和细节以及配件图。
新年大吉!!

网友:
帮顶。。虽然我的多轴早卖了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自锁机构,这样对舵机伤害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最近也正想弄个收放脚架,求LZ能给个原理和细节以及配件图。
新年大吉!!

原理就是舵机连丝杆把脚架撑开!配件也就是M3的金属球头而已

网友C:
我用的是螺杆机构做收放脚架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自锁机构,这样对舵机伤害有点大吧

15KG的金属舵机够力了·脚架收起是已经不用力了这时舵机 脚架放下的时候因为舵机臂的位置已经是斜的·所以受力也不会很大·还行把·成本也就100不到!经济适用·主要是改动小而且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螺杆机构做收放脚架的驱动

发图来研究研究下!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图来研究研究下!哈哈

可以啊,不过要上班后,图纸、鸡鸡都在办公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不过要上班后,图纸、鸡鸡都在办公室

你做法是不是电机转动螺杆推开脚架?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法是不是电机转动螺杆推开脚架?

是螺母推动螺杆,脚架一边一套,加上机械限位和电子限位,电机的扭力不需要很大,在减速上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快慢

网友D:
上视频啊亲!这个真心不错!点赞!!!

网友:
人才!

问个问题,舵机不上电,飞机能站稳吗?

网友:
不错,顶一个!能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机智啊··这都给想到

网友E:
对啊,舵机不通电会不会趴窝?

网友:
不错、一个舵机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舵机不通电会不会趴窝?

如果是摆放就不会·一般拔电就会拧几牙螺丝就不会趴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视频啊亲!这个真心不错!点赞!!!

视频有空奉上·结构其实就很简单 看照片完全可以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视频有空奉上·结构其实就很简单 看照片完全可以做了!

那两个螺杆从哪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螺杆从哪找的?

TB M3丝杆

网友F:
问一下,你这个机架用的是飞越的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你这个机架用的是飞越的哪一款?

是飞越的机架是折叠的脚架就行 我的是飞越690s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飞越的机架是折叠的脚架就行 我的是飞越690s

690S 这个机架楼主感觉如何,我正想入手,但一直很犹豫!

网友:
贺喜楼主,   这个办法我不差米早就实现咯    以前用铁丝实验了,不过我的想法是竖立舵机。

网友:
太好了LZ很有想法,值得学习 。

网友:
一个铰链四杆机构而已嘛,楼主没有考虑到舵机没有自锁性?

网友:
用蜗轮蜗杆就可以自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690S 这个机架楼主感觉如何,我正想入手,但一直很犹豫!

比旧版好,电机座不用慢慢调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