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改装场外充电

楼主(2014-01-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飞了飞机推车回家

网友A:
早就这么改了,车里那个转换器最多10A,你这个可能还虚标,不然满功率带B6没问题,我两年前也有个48V的,单独加装了20A的,满功率带A6就没问题,夏天加要风扇散热,可惜那车被偷了,现在有个72V的车,买了个13V25A,改外接的了,直接插充电口取电,方便多了,300W,带A9都没问题了,带上个20A的充电器,充电很爽啊,你要改最好也单独加转换器,不要用车上的转换器,安全第一,有些车12v烧了, 不能刹车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这么改了,车里那个转换器最多10A,你这个可能还虚标,不然满功率带B6没问题,我两年前也有个48V的,单 ...

朋友 新年快乐 我家也有个48V电瓶 需要加装什么转换器才可以给 B6或者是BC168供电呢

网友:
不错 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没有做

网友C:
不建议这么做呀,原车的那个DC转换器是不隔离的,如果烧了就是直通48V电源进B6的,那个时候B6就会烧掉的,你还是买个带隔离的DC进口的拆车的模块用用吧

网友:
用电动车给它场外充电呀,有点悬。如果电动车亏了电还怎么回家呀。你应该考虑别的办法。

网友:
                                                                                                    我是新手上路请各位好友多关照。谢谢!在此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马到成功!谢谢!

网友:
支持LZ!关注你的进度  大功率DC-DC使用情况更新!  我是36V的给PB电瓶充电 2.5A持续6小时 转换器微热  !2200估计能充7,8块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这么做呀,原车的那个DC转换器是不隔离的,如果烧了就是直通48V电源进B6的,那个时候B6就会烧掉的, ...

带隔离的DC!!     对电不懂!!  您能说详细点 或给个TAOBAO链接吗  用的HYPERION充电器  烧了维修麻烦!!!!!呵呵!!!!!先谢谢!!!!!!!!!!!!!!

网友C:
你在淘宝里搜索下隔离DC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淘宝里搜索下隔离DC 就可以了

再次感谢!!!!!!!!!!!!!!1

网友:
不错,很强的外场充电站,但降压模块毕竟存在转换效能问题,如果中低端充电题也能支持高压输入那该多好!

网友D:
B6外场充得想哭……

网友:
朋友  别买A6   它不能大电流充电!!!!换BC168之类的 支持大电流的充电!!

网友:
A6  的线太细

网友:
淘宝上看了有便携式汽油发电机  功率可达到500-1200w   这个就是不好携带  不然什么都省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这么做呀,原车的那个DC转换器是不隔离的,如果烧了就是直通48V电源进B6的,那个时候B6就会烧掉的, ...

一般来讲,只要不超功率使用,坏的可能性很小,降压器本身串有保险丝的,非隔离的比隔离的效率更高,发热更小,隔离的也贵 很多,如果只有B6完全可以只用车本身的降压器,12V 10A 已经120W了,B6只有50W,不过说实话,B6充电是太慢了,除非你是飞小小机,不然还是A6 吧,200W 比较好。至于说更高级的,500W和1000W的充电器,也这种方法也不太好,30A以上的降压器很贵 的,电动车的电也不是无限的,除非你是变态改装的锂电 如60V 40A 72V 40A   96V 40A等高压大容量电池 出在电动车论坛也有带开关一键换电压的,可以把96V改在两个48V,电压下降,容量翻倍,同理,也可以改成72变12V的,这样就可以省下降压器的钱了 另个,电动车都是有电压表的,不用担心推车回家。我72V 40A 能充20个3S2200,还能骑回家,一般玩家足够了,PL8充电器级别的,还是发电机吧或时汽车吧,那都是土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 新年快乐 我家也有个48V电瓶 需要加装什么转换器才可以给 B6或者是BC168供电呢

就是买个48V转12V的降压器,有13V和14V的,尽量买这种,12v电压有点低,充电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是tb上搜dc-dc   48转12v的就可以了。很多的,买个好点的,可能放心点

有的说要买隔离DC才保险是不是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B6外场充得想哭……

家里充都想哭

网友:
48V电瓶车电源是  4个12V电瓶串联的。 给每一个12V电瓶上接一个插头,直接给充电器供电。4个电瓶 轮流使用。免除了降压器,效率更高,更简单。 另外,充电器输入端接入保险管。

网友:
    那么大电流充电,锂电池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