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视频录像过程中突遇舵臂滑牙,得到经验:冬季飞行当心舵臂滑牙

楼主(2014-02-01):
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这种温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电机飞下来温度不高,不用等待很长时间,基本上换上电池就能复飞。但是坏处也很明显,塑料舵臂容易滑牙。
最近的一次飞行过程中,我遇到了这个问题。飞着飞着,突然跟失控似的,飞机不听使唤了,还好,运气不错,救机成功;下来检查,副翼舵臂整个外了,说明是舵臂滑牙错位。

解决办法有2种,一种是定期更换塑料舵臂,比如冬天来临之前,习惯性的把塑料舵臂换成新的。第二种,干脆换成金属的,省事儿 也省心。  只是金属舵臂,如果炸鸡,有可能对舵机的压力相对较大。 如何选择大家自己权衡吧。

这次滑牙运气不错,正好是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发生的,大家来看看视频吧。

飞行视频 (2分25秒 发生机体侧歪现象,还好打舵救起;估计那个时间段,舵盘压力过大,发生滑牙 或者 跳牙的现象,导致舵盘位置歪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Y3NTYwNDE2==.html

事后分析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Y3NjAxNDM2==.html

舵臂是否滑牙,要视飞行的力度、机型大小而定,450 估计相对不容易滑牙。还有就是温度,寒冷冬季,发生的概率会高一些。  不论怎样,这些经验先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维护方法,然后安心爽飞。

网友:
沙发噢,这玩意儿飞滑牙应该不容易吧,450级别的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北方现在还零下的吧,我们南方这两天都有20度了,完全不用担心塑料变脆。

网友A:
一听就是老钱飞的。。。。。 听这说话, “这,,这。。。这。。次可,可,,可是很难难难得得的。。。。。。。”

网友A:
楼主得说明一下啊。。。 用的什么舵机扫的啊?!?!  什么品牌!?  我们也借鉴一下啊!!!!!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下, 是塑料的舵机臂扫了啊。。。。。 我擦。。。。 头一次见!!!    看来大机的拉力真心nb!!!

网友:
旁边那是 什么声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得说明一下啊。。。 用的什么舵机扫的啊?!?!  什么品牌!?  我们也借鉴一下啊!!!!!

MKS舵机,不过这个和品牌没关系。我打算换金属舵盘了,北方冬天冷,塑料的就是容易扫,材料缺陷。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S舵机,不过这个和品牌没关系。我打算换金属舵盘了,北方冬天冷,塑料的就是容易扫,材料缺陷。

是是是,, 之前没看清楚!!! 钱哥不来鸟巢啦。。。。 我们现在跟皮总飞呢。。。。 哇咔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听就是老钱飞的。。。。。 听这说话, “这,,这。。。这。。次可,可,,可是很难难难得得的。。。。。 ...

哎,没办法,说话的时候 不知道哪句话就打磕巴了 ,平时要是注意一点,慢着说也能完整的说话。每次说话结巴总是感觉突如其来的,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都吐露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是是,, 之前没看清楚!!! 钱哥不来鸟巢啦。。。。 我们现在跟皮总飞呢。。。。 哇咔咔!!!

大飞机主要在永定河飞了,鸟巢空间太小,怕有危险。

网友:
桨好窄啊

网友:
楼主朋友估计问题的速度很牛逼啊,一下就看出来什么坏了

网友:
只能默默路过!!

网友:
应该是过冷跳牙,不是滑!这个还跟LZ的暴力有关啊!

网友:
成功降落很好

网友B:
多加小心

网友C:
热胀冷缩,塑料在低温下变硬

网友D:
老钱说话的音色很像专业足球解说员

网友E:
老钱求签名,看了你的视频把xt60焊好了。谢谢。你电油一块儿玩?

网友F:
是蒋哥发现的问题,厉害
老钱救机也很厉害,十字盘歪着也能降落

网友G:
救急救的真棒啊

网友H:
好大的飞机,好技术啊

网友I:
就这技术早点换金属的吧,一年也不见得会炸几回,被一个舵机臂整成这样,这不是没事找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