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king 2直昇機改無副翼,尾巴打轉

楼主(2014-02-01):
多個華牌2612v三軸,把多年前king 2直昇機改無副翼,

ccpm舵機,尾舵機,作動都對,上電拿著機頭擺晃左右,自動修正方向也無誤,

機子上電加油約0.3秒昇空即打轉,機械調整尾舵中立點無效,造成尾部左旋或右旋

就是沒法鎖住昇空??

网友A:
你肯定4个舵机的自动修正方向都对?尾舵机的自动修正方向对不?我也试过用华d02s接收改在其它机上,就是你这情况了,就是打转,后来好象改个安装方向解决了。

网友:
陀螺仪感度失效或是安装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4个舵机的自动修正方向都对?尾舵机的自动修正方向对不?我也试过用华d02s接收改在其它机上,就是你 ...

打舵向&修正方向皆無誤,2612反向功能少,
皆由調動舵機位置達成,能昇空些許,鎖不住

网友B:
是左边转完右边转还是只向一边转呢?试试看降低螺距让尾桨加速度,除非传动打滑。

网友C:
你的控上陀螺是在哪个通道上?
华的接收陀螺一体,陀螺要设置在第7通道才能锁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左边转完右边转还是只向一边转呢?试试看降低螺距让尾桨加速度,除非传动打滑。

感謝,我降螺距試試,

只向一邊轉,因自動修正不足,

故調整一點點中立點,舵量又變太多,

變修正又過多,往另一邊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上陀螺是在哪个通道上?
华的接收陀螺一体,陀螺要设置在第7通道才能锁尾的。

三軸一體gyro,舵機都有對應插槽,aux2調感度舵量會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