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制作一个天7的遥控器电池,请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14-02-01):
    以前的天7电池,被充电器从坏了(b6充电选了个2S的充电选项,冲怀孕了)

    现在已有一个怀了孕的1500mah,25C的电池,中间一块电芯坏了,导致整个电池没法使用,打算用它制作一个天7的控电,不知道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请前辈介绍一下或者给个链接

    电池现状如下图: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步骤指导?
还有,那个在使用电烙铁焊接焊锡时的高温,传递到电池上会不会对电池照成伤害或者发生爆炸?

网友A:
不会,但是最好时间不要太长,烙铁温度调高些。一定要避免短路!

网友B:
天7是单片锂电池供电{3.7V满电 4.2v}完全可以把两片电池并联起来用,需要自己焊接并联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步骤指导?
还有,那个在使用电烙铁焊接焊锡时的高温,传递到电池上会不会对电池照成伤害或 ...

你把线焊下来再熔化锡,把电芯拿下来。你焊接技术不好的话先找块电路板练习练习吧,就怕你焊接时短路.
温度。只要你时间不长就行了。你加热一会后要让电芯冷却一会的哦!

网友:
焊接时将不焊的地方用黑绝缘胶布先盖起来,避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但是最好时间不要太长,烙铁温度调高些。一定要避免短路!

问一下,25C的放电能力,对于遥控器会不会有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但是最好时间不要太长,烙铁温度调高些。一定要避免短路!

电池的放电能力是25C,当做控电,会不会照成遥控器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是单片锂电池供电{3.7V满电 4.2v}完全可以把两片电池并联起来用,需要自己焊接并联插头,

那这个原先的坏电池,放电能力25C,改造成控电,不知道遥控器会不会受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原先的坏电池,放电能力25C,改造成控电,不知道遥控器会不会受损?

没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想再次确认一下,这个你试验过?确定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想再次确认一下,这个你试验过?确定没事?

我都用30c的都没问题 ,你说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30c的都没问题 ,你说那?

你也是天7的控?原先的电池是什么?那其他人,说不可以直接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天7的控?原先的电池是什么?那其他人,说不可以直接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用的 2200mah 3s电池    用的7806降压管  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 2200mah 3s电池    用的7806降压管  没有问题啊

7806降压管怎么焊接?有人提议串联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费事儿,17670锂电 便宜的要命,买两节并联 正好放进天七 ,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放电能力是25C,当做控电,会不会照成遥控器损伤?

完全没问题,而且C数大了充电更快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