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XA官方帮忙分析下事故原因。

楼主(2014-02-01):
先上飞行报告:http://log.xaircraft.com/report.htm#2014_01_31_215656.750_140.1.03.21

大概是一起飞悬停正常后就开始推油门上升,接着就开始不受控制,期间切自动回航,JJ无任何反应,从OSD中看到飞机一直倾斜,最后一次在180几米高度切回航成果,JJ正常回航,但在降落中发现在最后10米左右降落速度飞快,且手动无任何反应,最后侧翻在田地里,时候发现有一个桨松脱。请XA官方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官方开始上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开始上班了吗?

等待官方上班啊。

网友:
好像要等到8号吧......

网友:
感觉好像是GPS不够,前面GPS基本是3-0,,是不是线松动了啊
前面GPS不够,上升后GPS稳定了,后面下来的时候又不够了。。。我猜的

网友B:
最后没电了吧?丢星不会落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没电了吧?丢星不会落体的

最后不是自由落体,也不可能没电,当时具体情况是我切回安全模式后,飞机在自主控制降落时,我发现降落速度过快,切回手动模式已无法补救,机子以较***度落地,所幸没有任何损失。

网友C:
1. 起飞后不受控制
    LOG中显示卫星数够,但精度差。建议在未找到星情况下起飞的,在找到星一段时间之后,再切GPS模式。
2. 切返航不控
    以起飞后45~60秒这一段为例,机头朝东北,向右倾斜,但地图上显示飞机向西北方向飞,飞机是向右横滚纠正,反应正确。在飞机返航前,会先尝试悬停,在未定住这前不会返航,因此有了打返航没反应的现象。如果现实情况中,飞机没有向西北方向漂走,则有可能是GPS的精度引起的。
3. 返航降落时速度显示有20m/s,这个不太正常。但从电机输出来看,却发现油门输出较之前返航总体无变化,有可能存在桨打滑的情况,表示存疑。如果返航过程中并未发现掉高,则高度也有异常情况。建议将飞控返厂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起飞后不受控制
    LOG中显示卫星数够,但精度差。建议在未找到星情况下起飞的,在找到星一段时间之后 ...

首先谢谢井辰的分析,我补充一点,麻烦再帮我分析下:在数次切返航终于正常后,机子返航轨迹正常,从监视器中查看的返航画面也是正常,就只是在最后的自主降落阶段,机子在落地反倒后,所有电机都还是在狂转,我是过去冒险拔电源线才停的,而且事后发现确实是有一个桨已经在落地时松脱在离机子0.5米的地方。之后的数次飞机均正常(这是刚才最近一飞的情况,感度0.8:http://log.xaircraft.com/report.htm#2014_02_06_201444.239_151.1.09.26),请帮忙看下是否还需要返厂检测。

网友C:
目测这次飞行一切正常,按这一次的情况,是不需要返厂的。但上一次事故仍有疑点,可先晃一晃GPS看内部是否有松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这次飞行一切正常,按这一次的情况,是不需要返厂的。但上一次事故仍有疑点,可先晃一晃GPS看内部是否 ...

全部检查过,貌似还没有松动的地方,但从后期的数据分析,一直开着GPS模式飞行,偶尔有1-2条失控自动回航的信号,估计和接收机信号接收不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