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混控来实现自动切换吗?

楼主(2014-02-01):
是否可以用
遥控器
的混控来实现自动切换 定点,定高,模式的切换,比如动一下方向摇杆,就自动关闭定点,摇杆不动,就打开定点功能,二舅的遥控器

网友A:
飞控本来就是你不动自动进入定点

楼主:
mwc 的定点 四轴会回去

网友B: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不会,刚刷了二舅的固件,还在学习中

网友C(2014-04-22):
可能实现不了,一般这些模式都不会无缝切换,状态之间会有失控状态间隔,比如大疆的,别的我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