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第一飞,软塌塌,咋没劲了??

楼主(2014-02-01):
大年初二,给各位拜年了!
上午,雾霾,静风,0℃。450FBL马年首飞,之前的设置没动过,起飞感觉飞机没劲,软塌塌的。最糟糕的是螺距不太跟手,慢半拍,而且还会出现非控制下的小幅度跳跃,倒飞是下沉(年前出现过一次,今天比较明显),电池太凉总是报警,飞了600多起落的KST115舵机有些虚位,还是双灯版廉价K8身体欠安?反正有点别扭

给待命电池加温,结果换上还是这样,手指头也有点僵了,啥动作也练不了,没炸机就很好,算了,收摊不飞了

网友A:
楼主怎么半自旋的翻过去的,都否告知一下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半自旋的翻过去的,都否告知一下手法。

推升降、左方向、右副翼、拉螺距
其实就是前滚翻叠加上左方向和右副翼

网友:
好像是冬季电池放电效率降低了吧。

网友B:
LZ我和进度差不多啊,只是我是有副翼,飞多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升降、左方向、右副翼、拉螺距
其实就是前滚翻叠加上左方向和右副翼

看着比正对反舒服多了。

网友:
很好!我们这儿暖冬,13-26度!往年3-9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和进度差不多啊,只是我是有副翼,飞多长时间了?

飞的时间倒是不短,2年多了,可是进度很慢,刚改了无副翼,有点从头来的感觉,总是找不到手感,每次飞感觉都不一样,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对,我认为可能不是飞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现在飞着最舒服的还是有副翼600N,整圈和半圈的定点自旋翻都可以连续了,可是手头这两个无副翼450就是飞不好,总是看不准姿态,控制不准舵量,上蹿下跳地乱跑

网友C:
可能450就是这样吧,小飞机容易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时间倒是不短,2年多了,可是进度很慢,刚改了无副翼,有点从头来的感觉,总是找不到手感,每次飞感 ...

小飞机本身就比大飞机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450就是这样吧,小飞机容易飘。

其实也不是,有副翼450调好了不飘,虽然修正动作比较多,但一下是一下,比较跟手。这个无副翼悬停不动的时候很稳,只要一做动作总感觉陀螺仪在和我较劲,猜不透它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