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锁尾舵机介绍。。

楼主(2014-02-01):
原来的那个EMAX9257在调机中不明死亡。。手头没有备用的锁尾舵机。。而且目前身上木有太多米,求介绍一款有性价比的锁尾舵机,,目前我仍在练习悬停。。。

网友A:
木有大米是多少米!这个是选择舵机的关键!

网友B:
Goteck 9257悬停航线足矣。

网友:
赞成楼上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大米是多少米!这个是选择舵机的关键!

恩 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teck 9257悬停航线足矣。

淘宝上面 的POWER HD 2215S+3688MG怎样啊,,,之前都是呐EMAX08MA玩的

网友:
还是FUTABA的9257好啊,可惜停产了

网友C:
福特吧的9257是综合性能最好的一款锁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特吧的9257是综合性能最好的一款锁尾舵机。

..本来想攒钱上KST全套的.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银燕忽然就死了,,,。。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特吧的9257是综合性能最好的一款锁尾舵机。

话说淘宝上面 的POWER HD 2215S+3688MG套件怎样啊。。和银燕新出的9256咋样啊

网友:
100以内就山寨9257,200以内就215这种,不差钱就ds95i

网友C:
POWER HD 2215S+3688MG套件,俺看了下,锁尾舵机还可以,齿轮形式跟9257一样。斜盘舵机很勉强,跟9256不是一个档次滴。
目前舵机马达流行空心杯马达,3688MG就是5极空心杯马达,寿命比较长哦。
银燕的9256跟215是一个级别的,个头比较小,齿比比9257专用锁尾的要小。

银燕的9257是铁心马达,死得快是正常的。楼主可以换空心杯马达来就活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HD 2215S+3688MG套件,俺看了下,锁尾舵机还可以,齿轮形式跟9257一样。斜盘舵机很勉强,跟9256不是 ...

  非常感谢你细致的回答。。。话说之前还考虑上KST215+515的组合,,但目前来看是不太可能了。。话说除了Goteck 9257之外还有哪些价位在200一下的性能不错的锁尾舵机吗,,,希望能撑到我练到倒飞的。。。。银燕9257挂这么快好不甘心啊,,,,话说215MG能做锁尾舵机吗????

网友C:
上KST215+515的组合可以的哈,215做锁尾也可以的,515就更好了,个头大,力量较215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KST215+515的组合可以的哈,215做锁尾也可以的,515就更好了,个头大,力量较215大。

恩,,,决定了 明后两天找时间下手上515吧。。。至少再也不会像9257一样忽然死了,,,话说还好是在地面调机的时候发现死舵的,,要是在飞的时候忽然死那就麻烦了。。

网友:
话说至少要买5极空心杯马达的舵机做锁尾,像215,515,GO9257,3688MG,福特吧9257,DS520都是空心杯马达,价格的区别就在齿轮的精度,马达的寿命及电路板的构成的不同

网友:
买山寨的9257吧

网友:
515 不纠结

网友:
山寨的9257几十一个一样用,200够买个520了,悬停。。。足以

网友:
FUTABA S9257或者MKS 89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