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不动了

楼主(2014-02-01):
      纯新手,还在试机,调试舵机的正反

      调试过程中突然油门开完。急忙把油门收完,然后电机就不转了。

     断开电源重来也听不到电调检测、设置时的“滴滴”声。

    不死心的重复好几次,只有舵机能动,电机就是不动。该咋办呀!!!

网友:
小问题。。。重新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就可以了。做法:开控,油门摇杆拉到最大。电调上电,听到电机‘滴滴’两声,把油门遥杆拉到最低。电机发出滴滴滴,滴~~。。。就哦了。

楼主:
连电机的“滴滴”声都没有了啊

网友:
调试过程中突然油门开完。急忙把油门收完,然后电机就不转了
这句话没看明白呢,是油门最大,电机疯狂转起来,还是没转?
电机的漆包线有烧焦味道吗?如果没有,那电机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不如你换个电调再试试。

楼主:
是遥控上的摇杆误动作(好像是吊带挂了摇杆)把油门突然全开,电机狂转。赶紧收油门到底,电机停下来后就不动了。“滴滴”声也没了。
没闻到糊味,也没发现哪里烫手。

网友A:
按你的描述,油门突然拉高再降低,这就好比暴力飞行一样的操作,短时间内不会对电机造成损害的。
还有个问题,电机是空载,还是上了桨?多大电机,多大的桨?
怀疑是电调的原因了。最好身边有另外正常的电调或者电机,用替换法来排除是哪个部位的问题。
最后,关于论坛回帖操作,建议你在回帖人的内容下方点‘回复’再说明你的问题,这样对方可以第一时间收到你的回帖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油门突然拉高再降低,这就好比暴力飞行一样的操作,短时间内不会对电机造成损害的。
还有个问 ...

电机是2208无刷电机,2600kv,螺旋桨已经安装好了。螺旋桨是航模出厂配的,有个8*3.8的标记,自己用卷尺量直径230mm

另外,刚才不死心,又试了一下,发现电机的“滴滴”声很小很小,要耳朵贴上去才能隐约听到。

没准备备件,没法用替换的方法。

网友A:
2208,2600KV,配8038的桨,这有点大了吧?更了解的朋友来评价下这个动力搭配?
有声音了,那试试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看看电机能不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8,2600KV,配8038的桨,这有点大了吧?更了解的朋友来评价下这个动力搭配?
有声音了,那试试做一次油 ...

动摇杆时也“塔塔塔”响,和“滴滴”声一样,声音堪比蚂蚁叫,不把耳朵贴紧了不知道有声响。

网友:
把油门通道方向设反了。

网友:
油门微调也拉倒最低试试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
按你们说的试过了,还是不行。
我觉得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滴滴”声几乎听不见(前几次试机以及这次试机开始的时候都是正常的),难道是电调的输出电压不够??
手里没工具测输出电压。正常的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油門曲線看了嗎?起點是0?
另外,如果設置了定速緩啓動,會有2秒的啓動延時的。(我的機子就是這樣)

网友B:
桨大了,全油门负载太大。估计把电调给弄坏了。换个电调试试。另外请换成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大了,全油门负载太大。估计把电调给弄坏了。换个电调试试。另外请换成6寸桨

谢谢啦

我现在的电调是30A的,如果要换的话选多大的合适??把8寸浆的按6寸浆的尺寸截短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桨大了,全油门负载太大。估计把电调给弄坏了。换个电调试试。另外请换成6寸桨

我也觉得是商家给楼主配的8038桨大了,恐怕已经把电调mos管烧了,已经见过类似案例,高kv配大桨100%油门烧坏电调。楼主手头恐怕只有一个电调,所以一直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
电机没有糊味,一般是坏不了的,除非暴力拉扯电线导致断路。
所以建议楼主另购电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我现在的电调是30A的,如果要换的话选多大的合适??把8寸浆的按6寸浆的尺寸截短行吗??

电调30A没问题,你把8寸桨剪成6寸也是行得通,剪好切记要做好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商家给楼主配的8038桨大了,恐怕已经把电调mos管烧了,已经见过类似案例,高kv配大桨100%油门 ...

谢谢啦

等过完年,快递公司上班了,再到淘宝选个电调试试

网友:
先不上桨,然后接好,试试电机会不会转。

声音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电机断先。第二种是电调部分效应管烧了,也就是电调坏了,可以自己用万用表查查是那些管子坏了

网友:
估计电调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