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遇见这事 450空中起火 警惕山寨XT60或者虚焊

楼主(2014-02-01):
时间:大年初二
地点:四川都江堰蒲阳一飞场
人物:我和小伙伴们
事件:天气很好,修好飞机,和当地魔友出去飞飞。到了飞场第一电试机还没敢怎么飞,结果在3米悬停位置突然失去动力,飞机冒青烟!迫降下来,飞机起明火燃烧,赶紧急求灭火!
检查:目测损失还不算太大,(配置:花牌6S电机,达普1300 40C 6S电池,好盈铂金40A电调)电装除了电调没检查其他目前正常。侧板毁了(有图),目前看起火原因的电调接头XT60 正极起火造成,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XT60还是焊接问题,原因不明,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明火燃烧的痕迹

侧板算报废

这个便是检查结果,不知道是虚焊造成燃烧,还是山寨XT60质量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悲哀,春节不能飞了,无配件

这些都是本地魔友的固定翼

最后,想说警惕山寨和虚焊,祝大家春节快了,2014年爽飞。
我在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第一电正常起飞,3D油门 88%量,悬停!2分多种的样子,飞机失去动力,看见冒烟,迫降后我跑过去看见起火!

网友:
虚焊是啥意思啊?

网友:
虚焊导致发热,估计和山寨xt60,没关系

网友:
嘿嘿!初二就开始火了啊!今年行大运

网友:
路过、、、今年你真火

网友A:
估计是插头处短路起火。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短路了,虚焊的话不会烧这么严重

网友:
包皮破了在碳板上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短路了,虚焊的话不会烧这么严重

虚焊情况下的大电流经过会产生很大热量的,就好比正常情况下线缆也是会发热的。电机的发热也是线缆发热的一种情况。

网友D:
破皮碳板上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
看碳板的图片,应该是短路了。焊接完毕保护没做好吧。另外,这种线路和碳板边缘接触的位置应该贴保护贴的,用普通的透明胶布就行了。碳板边缘上502也可以。

如果是虚焊造成过热的话, 首先就会把焊点给融化,一般结果都会是断电炸鸡,而不会起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虚焊情况下的大电流经过会产生很大热量的,就好比正常情况下线缆也是会发热的。电机的发热也是线缆发热的 ...

焊锡的熔化温度只有180°C左右,会直接断电
烧成楼主那样起码超过300°C,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判定为短路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t插都不会出问题,山寨没得问题滴

网友:
我是不信闻鸡起舞的焊接技术会虚焊,山寨xt60的问题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锡的熔化温度只有180°C左右,会直接断电
烧成楼主那样起码超过300°C,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判定为 ...

也是,虚焊发热导致也只不过会发热断开电。烧起来绝对会是电源短路问题

网友:
还是玻纤的机身好啊

网友:
好可怕啊

网友:
好兆头!今年必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皮碳板上短路,可能性大。

负极 包皮是好的。正极要是破了,挨着碳板会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