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仿老高机架)第一次测试云台狗3

楼主(2014-02-01):
感谢老高,老高的机架一代接一代,我跟着沾光,继续仿

大年30下午出去爽飞下

上一段很简短的视频,新机架第一次试飞,第一次用云台(某宝最便宜的那种两轴无刷),挂狗3看看效果,发现还不错
(以后会考虑微单,毕竟做了这么大个机机,现在暂时只有狗3)

再发几张制作过程的图

云台减震结构

自己加工机架

巨大的电池

这样也可以站立

就这些了,再次感谢高老师

网友A:
这个大机机挂狗,真心有点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机机挂狗,真心有点大材小用了!

额,暂时还没钱弄微单云台,也没微单相机,先将就用狗拍吧

网友:
架子做的真心不错,啥时候学老高改碳方啊,呵呵。

楼主:
暂时不弄H8了,最近迷上了那个方形四轴(也叫环形),硬挂狗3 FPV 居然一丝果冻都没有,太强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多谢多谢

网友C:
楼主  建议你电池仓做成折叠的,  也跟老高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建议你电池仓做成折叠的,  也跟老高说了。

我最开始仿的老高架子,做成了全折叠,可以折很小,但是没了电池仓,配重比较难

电池仓这个地方不好折叠啊,而且下面还要挂云台,所以暂时还没想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
云台效果不太好。。

网友:
主要是现在微单云台没有适合平民的

网友D:
我也很想做一台。这个铝方管是什么规格的,壁厚有多少?重不重,有TAOBAO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想做一台。这个铝方管是什么规格的,壁厚有多少?重不重,有TAOBAO链接吗

15*15*1mm的铝合金方管
不重

网友E:
15的铝方真是好东西,怎么做都行,其实氧黑了后同碳管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的铝方真是好东西,怎么做都行,其实氧黑了后同碳管区别不大。

高老师来啦,欢迎指点
还是模仿您的H8,这次轴距放大到680,感觉轴臂有点长,出于安全考虑,重要的链接部位螺丝不少,
昨天秤了下重量把我吓到了,4.9KG,所有装备都备齐(包括osd、图传、NAZA蓝牙地面站发射端、两轴无刷云台和狗3、动力电6S10000毫安、云台供电3S2200毫安)
感觉机架中间这一块做复杂了,但确实很结实,不知以后换微单和云台后,重量会有多少

网友E:
4.9公斤这个配置不算重,你可试试加大浆,或把机臂缩短,做14寸浆的,轴距600-620足够。H8最大的特点就是带载能力强,空机和载重的比例能够达到1:2.
电池仓以后可考虑为拆卸式,简单的挂架挂上再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4.9公斤这个配置不算重,你可试试加大浆,或把机臂缩短,做14寸浆的,轴距600-620足够。H8最大的特点就是带 ...

多谢高老师
刚刚忘说了,还是原先1340碳桨,这架子才弄好的,什么都想到了唯独忘了买桨,某宝商家都休息了,看年后吧。
想着上14或15的桨来着,所以弄这么大个架子
新手第一次用NAZA控,那天降落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模式开关,姿态变手动,当时没反应过来,直接5米高坠地,机架有轻微变形,用手掰直
之后测试还能正常飞,等哪天有空了把变形的几根铝管换掉。

祝您国外玩得开心,期待您的新作,持续关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