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重量14KG的8轴求围观

楼主(2014-02-01):
嘿嘿,我仔细算了下我的起飞重量大概是14KG ,求大神呢给个配置。续航时间长点的。我目前的配置是TM4014 400KV的 1654螺旋桨。DJI30A电调。机架定做。轴距1100。悟空飞控。达普6S 15000的电池。麻烦给点意见

网友A:
沙发。。。没玩过大的

楼主:
电调是铂金30A,上面说错了

网友:
14KG
你是要掛什麼東西??

网友B:
按照楼主目前的配置14公斤起飞,上6S 15000的电池,我估计也就5分钟的航时......

网友:
电池
负载倍率:        16.48        C
电压:        19.97        V
标称电压:        22.20        V
飞行时间:        3.6        min
综合飞行时间:        4.0        min
悬停时间:        5.8        min
重量:        2358        g

网友:
悬停时性能
电流:        16.46        A
电压:        20.88        V
油门(线性):        78        %
输入功率:        343.7        W
输出功率:        279.5        W
效率:        81.3        %
预测温度:        39        °C
        102        °F

网友:
TM有个U系列,好像U7,U8,做个8轴应该够了。
不过。。。
反正贫民觉得,TM有点贵,因为你上了U9后,可能要用他的电调和桨。。。
一个轴上下就过千了。

网友C:
另外,耗电特别大,我们的六轴,12KG起飞重量,60%油门悬停,大概6分钟就不行了。
一块6S,10000,下来时,3.6.

网友D:
何必呢,油直把

网友:
我算了一下悬停10分钟左右

网友E:
楼主,别听他们瞎算的,太不靠谱,听我的,U8+26寸桨属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别听他们瞎算的,太不靠谱,听我的,U8+26寸桨属于你!

这个配置炸鸡成本太大、螺旋桨太贵了。其他没问题、我不知道那里买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必呢,油直把

直升机配件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置炸鸡成本太大、螺旋桨太贵了。其他没问题、我不知道那里买螺旋桨。

貌似除了TM家,很难买到26寸以上的碳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目前的配置14公斤起飞,上6S 15000的电池,我估计也就5分钟的航时......

我计算出来是悬停9分多、不知道对不对。因为目前这个问题大电机需要20甚至30寸左右的螺旋桨、太贵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除了TM家,很难买到26寸以上的碳桨了吧

就因为这个、不然直接U8了。螺旋桨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因为这个、不然直接U8了。螺旋桨太贵了。

你还有双天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耗电特别大,我们的六轴,12KG起飞重量,60%油门悬停,大概6分钟就不行了。
一块6S,10000,下来时 ...

光悬停不行啊、补充一下我的14公斤是包括两个一万五的电池

楼主:
电机不是问题、主要是螺旋桨。螺旋桨600左右可以接受。恒力9系电机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不是问题、主要是螺旋桨。螺旋桨600左右可以接受。恒力9系电机可以

你搜搜,有便宜的28*9碳纤维螺旋桨,不过是高速桨,或者,为什么你不考虑下直机大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计算出来是悬停9分多、不知道对不对。因为目前这个问题大电机需要20甚至30寸左右的螺旋桨、太贵了、不 ...

根据网友的建议,上U8+26寸浆,有几个问题楼主需要考虑:

1. 预算,如果低的话,很难做到你的要求!一个U8¥1700,26寸碳浆¥2139,最便宜的是电调:¥352一个
    动力系统全下来差不多要¥2万5......

2. 楼主如果上TM 的U8,上26寸的浆,可是楼主的机架有多大?轴距1100的8轴架子上26寸浆?怎么上?没办法,只能再定做一个超大机架。

3. 楼主自己算的悬停9分钟,虽然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配置算的,但是按照目前的机架和重量来看,估计正常飞行不会超过5分钟。

给楼主推荐一个解决方案,FoxTech 5008电机330kv,配17寸或者18寸碳浆(可以考虑MKII,不过需要自己再平衡一下),铂金30A Pro Opto电调,上6S 电池。
至于楼主的1100轴距机架,能用就用,不能用只能换大架子了,没办法。

网友C:
楼主14KG做什么用啊?

我们在做个肯定能满足起飞重量的十八轴。。。

有空可以多交流。

最麻烦的就是电机。。。如果单个电机太贵,

你可以牺牲时间换载重,就是12轴,X6架构。

桨就可以换小点也便宜点,不过,有点要注意的,有些商业飞控不支持大轴距。

还有电流相关问题。

网友A:
我们公司是打药的,载重6kg总重17公斤飞三个起落,大概十到十二分钟,BB机还没报警,10000*2电池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重 楼主要挂什么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打药的,载重6kg总重17公斤飞三个起落,大概十到十二分钟,BB机还没报警,10000*2电池

什么配置呢?兄弟。求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4KG做什么用啊?

我们在做个肯定能满足起飞重量的十八轴。。。

我做打药的。我就希望续航时间长这样的话电池成本就能降低很多。一个电池一千多啊。但是节能的大电机一般都要求二三十寸的螺旋桨。螺旋桨太贵了。炸一次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网友的建议,上U8+26寸浆,有几个问题楼主需要考虑:

1. 预算,如果低的话,很难做到你的要求!一 ...

我的预算是三万。架子我还没做。我就是想大家给我出出主意,然后有了好的配置我直接去买了,架子我找人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搜搜,有便宜的28*9碳纤维螺旋桨,不过是高速桨,或者,为什么你不考虑下直机大桨呢~

直升机大浆用多轴 我没尝试过。我再联系恒力的人,他们没上班。我在问他们我买他们的9系电机。到时候螺旋桨去哪里买,我觉得厂家有解决方案吧。有人说他那里30寸的650一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4KG做什么用啊?

我们在做个肯定能满足起飞重量的十八轴。。。

X6结构 这个可以有,我们一起研究下吧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用来挂什么上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用来挂什么上天啊?

农药机

网友G:
换效率高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效率高的电池

您有什么推荐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大浆用多轴 我没尝试过。我再联系恒力的人,他们没上班。我在问他们我买他们的9系电机。到时候螺旋 ...

对,直接问电机厂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G:
同等重量容量更大的电池,不要用这些国产杂牌军。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等重量容量更大的电池,不要用这些国产杂牌军。不安全

...能具体点那个电池吗? 目前就花牌 达普 格式市场反应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直接问电机厂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谢谢你哦。希望各位大神有空能帮我多想想。我想续航时间长点。节约电池成本。我出去一天要飞70个起落左右。一个电池我一般就用150起落。基本上两天左右一组电池就没了。所以电池成本真心很重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哦。希望各位大神有空能帮我多想想。我想续航时间长点。节约电池成本。我出去一天要飞70个起落左右 ...

哥,你干什么的?吃电池啊………………6S或者12S的20000毫安时2P电池,两天消化完一组?2000大洋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你干什么的?吃电池啊………………6S或者12S的20000毫安时2P电池,两天消化完一组?2000大洋木有了? ...

嘿嘿,我每天都是70起落左右。两天就是一组电池 达普的厂家说飞200起落 为了安全我都飞150个起落。我手里十多组电池。一组就是两个6S一万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预算是三万。架子我还没做。我就是想大家给我出出主意,然后有了好的配置我直接去买了,架子我找人定 ...

预算3万真心不够上TM U8的......TM全套下来我给你算了2万5,还只是一套碳浆!定做机架怎么着也要个3-5千,飞控、电池、遥控器等等,5万能拿下来就不错了。

楼主还是考虑一下我给你说的FoxTech5008的方案吧,虽然比TM差一截,不过经济实惠,或许可以达到你需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哦。希望各位大神有空能帮我多想想。我想续航时间长点。节约电池成本。我出去一天要飞70个起落左右 ...

你每天70个起落,需要担心的不光是电池问题,电机、电调同样也受不了的!就算是飞控都不一定撑得住......
而且在每天70个起落的情况下,谁能保证机器不出点小问题?说句不吉利的话,你的炸机几率可是比正常高出不知多少倍啊!
小心最后钱没赚多少,全花到修多轴上了......
话说得不好听,别介意!

网友H:
我也在要做,比较理想的方案是

carzy 5010的电机配1855的桨。5010这个电机是采用粗铜线,单线绕制。相比细铜线多线绕制
温度更低,承载电流大,寿命自然也长,4014那个电机细铜多线,这个电机工艺一般,别被tm的牌子给忽悠了。
tm采用粗铜的电机都是1000以上。1000元以下粗铜单绕工艺的电机,没几款。

再说说桨,我也看了很多桨,觉得还是tm的桨最好。因为它是镂空的,从空气动力学来说效率是最高的。除了tm有这种桨
别的牌子我没见过,我现在是想自己倒模tm的桨。又怕平衡做不好。哎,要不是这桨我也上u8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打药的。我就希望续航时间长这样的话电池成本就能降低很多。一个电池一千多啊。但是节能的大电机一般 ...

打药的多轴、直机都有了,感觉市场不是挺大。

还有。这么大的东西,航时不是重要的,基本也只敢在视野范围内。

有个七八分钟就够了。

我们在田径来来回回飞,三分钟的事,这还是比较慢的。

电池,你找会做的人做,可以节约到500左右,当然喽,安全性没厂家的好。

我们做了好久的预算,如果节约成本 ,就可以多上点电池,电机和桨太贵了。基本上18寸,12轴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我们也是做农用方面的,嘿嘿,这个是可以多交流了,不过还好,我们不做农药这块的,具体的不方便讲,我们做的是任务挂载。

网友:
14KG,楼主你要挂虾米,专业摄像机么

网友I:
这好折腾 用油直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药的多轴、直机都有了,感觉市场不是挺大。

还有。这么大的东西,航时不是重要的,基本也只敢在视野 ...

12轴太夸张了。主要是螺旋桨问题,我在纠结这个。我之所以追求续航时间是想节约电池。续航时间上去了。我原来70个起落的事 40个起落就搞定了。节约很多电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好折腾 用油直把

油直后期成本很夸张的,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要做,比较理想的方案是

carzy 5010的电机配1855的桨。5010这个电机是采用粗铜线,单线绕制。相比 ...

最主要是螺旋桨太贵了,好吓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轴太夸张了。主要是螺旋桨问题,我在纠结这个。我之所以追求续航时间是想节约电池。续航时间上去了。我 ...

12轴用18寸的桨就行了,18寸的碳纤桨一般就100左右。

我原来碰到过直机撒药的,带了个小发电机充电,效率也还好。

而且,14KG,载重10KG,能喷多久,还是要下来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直后期成本很夸张的,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油直后期有哪些成本?

有个朋友准备过完年弄,成本太高我就劝劝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轴用18寸的桨就行了,18寸的碳纤桨一般就100左右。

我原来碰到过直机撒药的,带了个小发电机充电, ...

我原本也是想做一个载重10KG左右的,但是没必要。我咨询过业内人士。他们跟我说的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直后期有哪些成本?

有个朋友准备过完年弄,成本太高我就劝劝他。

TM U7 电机  18寸螺旋桨 用4S动力。节约电池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也是想做一个载重10KG左右的,但是没必要。我咨询过业内人士。他们跟我说的没必要

嗯,确实,一亩就那么大,也不可能飞出视野

楼主:
有大神做过载重20公斤的

网友:
这个太大了吧 14KG啊!!!

楼主:
有大神做纯载重25公斤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要做,比较理想的方案是

carzy 5010的电机配1855的桨。5010这个电机是采用粗铜线,单线绕制。相比 ...

carzy 5010的电机 可靠吗  我看论坛里有说动平衡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carzy 5010的电机 可靠吗  我看论坛里有说动平衡不行的!

我只能说每款电机都有次品。性价比的话这电机不算高,不过工艺确实好。我也看到淘宝有人搞山寨。最近发现一款性价比很高的,双天7015mr5.淘宝有人卖500.能带24寸。对需求大载重的朋友应该不错。

网友:
有成品机架呀,何必定做

网友:
技术参数:

产品材质: 3K全碳材质+铝合金固定件
产品轴距: 1050mm
整机高度:  50cm
空机重量:  1530g
旋  翼  数 :  8旋翼
起飞重量:   8-12kg  根据选配马达决定
中 心 板: 直径28cm 2mm碳纤板
电 池 板: 2mm碳纤板

碳管直径: 22mm 长度50cm
马达安装座孔距: 25*25mm

推荐配置:
适用对象: 悟空+禅思云台(或5D2单反)

动力马达: 8-10kg   起飞重量恒力 4230 400kv  续航时间 15分钟左右  20AH 6S

                 10-12kg  起飞重量恒力 4830 370kv  续航时间 13分钟左右  20AH 6S

调速器: 好盈铂金 30A 6S 多旋翼调速器

螺旋桨: 15*5.5 大疆款

云  台: 大疆禅思云台

电  池: 推荐使用 5000mAh 6S X4块

网友:
土豪啊!!14KG什么概念呢??要是能上油动的就没那么贵了!!

网友:
在谈论8轴多旋翼,哪来20-30寸奖

网友:
个人觉得 TM U7 配17的桨就可以有14公斤的起飞重量了吧~?20  30的桨 实在太大  U8是长时低耗的电机  载重估计就浪费了

楼主:
你这个配置、跟我前段时间想得一样用4S动力、还节约电池

网友K:
看看恒力的6340吧,配22寸碳桨才1888元,还是两个的价格。单个电机拉力3.3公斤,做6轴就有20公斤了,保守估计也有16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恒力的6340吧,配22寸碳桨才1888元,还是两个的价格。单个电机拉力3.3公斤,做6轴就有20公斤了,保 ...

看了。谢谢。我看了很多电机。现在计算成本呢。谢谢各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看恒力的6340吧,配22寸碳桨才1888元,还是两个的价格。单个电机拉力3.3公斤,做6轴就有20公斤了,保 ...

恒力那个还不如双天7015。带24桨。电机400多一个。够给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