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l震动 更新视频

楼主(2014-02-01):
新手450l首飞的时候用了训练架   3gx很稳  但今天取掉训练架以后各种问题出来了   自检完成后  油门慢慢加大  到30左右慢慢出现震动   到40左右震动很大   到50左右震动消失   但是出现金鱼尾
后面调整了14sg的油门曲线   震动依然   但是金鱼尾消失……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油门55左右会侧翻    但是飞起来侧翻消失    在空中也是间歇性震动  现在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放到地上油门推到30%左右飞机左右摆动很大震动很大   再加油到45%左右震动消失  起飞以后空中也有震动    然后降落  收油到30%左右   震动继续出现  直接侧翻  大桨砍地   报废主轴   然后更换以后在地面慢慢推油又是30%震动很大  慢慢收油  左右震动  就像喝醉酒的人   然后随着转数越来越小  尾巴直接甩尾180度  很恐怖。。。  原来用训练架  3GX 一直很稳定    入魔状态良好
自从拆了训练架以后 震动就一直困扰着我  现在换了黑色K8 还是一样的震动。。。。  严重影响了我的心理。。。。
更换了全新的主轴  横轴  尾管  尾轴承  大齿  DFC连杆   心里阴影很大  不敢飞   在家试了下    慢慢推油  15%左右 飞机就开始震动。。。视频拍的不是很明    但是整个飞机都是一前一后的震动   很规律。。。 再推油到25左右  震动更大。。。求解。。。该怎么办。。。。

网友A:
当心尾轴震断掉

网友:
去掉大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心尾轴震断掉

尾轴只要不是非正常磨损不会震断
如果干磨磨损
别说尾轴
再粗的轴也会断

网友B:
Lz查下震动,震动是最大的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查下震动,震动是最大的主因

查过了   横轴 主轴都没弯   但是发现大齿有个齿掉了一半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震动……

网友C:
排震是个耐心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震是个耐心工程

排震应该怎么做?现在飞机震动很大……

网友:
排除法,一项一项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了   横轴 主轴都没弯   但是发现大齿有个齿掉了一半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震动……

这个不震也难,先把有问题的零件更换后,再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排震应该怎么做?现在飞机震动很大……

先不安装主桨和小桨,空转感受震动点。 千万不要长时间最大负载空转,慢慢推集合螺距。 有时候因为共振,震动点会不一样的。

看看主齿轮盘有没有太松或者太紧, 如果是为传动轴震动就移动一下尾轴固定轴承的位置 或者增加一个尾轴固定轴承。

轻微震动再靠脚架橡胶垫和陀螺仪PU胶垫去减轻

我也是一项一项的排过来,现在基本不怎么震了, 起飞很稳定。

p.s.桨的静动平衡和双桨也可能是震动原因

网友:
450问题很多

网友:
先把大小桨拆了,在看看震动情况。如果还会,就换轴承和检查电机。就这样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450L这机子怎么都振啊 我的也振 非了老事才弄好  你先上电机 在上大齿轮 在上尾管 在上尾桨  在上大桨 哪步振动大就是哪振  是不是双桨啊 你看了吗?

网友:
不好排除的话全拆了·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完装上去,轴承,轴,齿轮,金属件,螺丝有没上紧,可能这样还比折腾这个那个快

网友:
震动最闹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安装主桨和小桨,空转感受震动点。 千万不要长时间最大负载空转,慢慢推集合螺距。 有时候因为共振, ...

该换的都换了    震动依然   起飞以后不能降落……降落就炸……

网友:
震动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