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骤停,是谁干扰了谁?

楼主(2014-02-01):
接昨天的话题继续说
山寨新人新年换富丽,换完就炸机...脑子里一团乱

今天用备用的FBL和有伤的大桨准备试飞一下,结果差点又炸了
我感觉我真是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死循环啊,怎么都调不好机了...

今天飞机放得远,做修正胆子大,发现了昨天没发现的问题,电调骤停
就像昨天说的,飞着飞着感觉突然没动力了

这个电机提速的瞬间电调却瞬间停止输出,旋翼转速上不去,升力达不到,打副翼做修正也变得非常的软
总之呢,就是这个电调是问题所在,电机齿滑牙也来添油加醋,最终的结果就是旋翼转速上不去

这是我的第一架V2,电调依旧借用之前老sport的,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种状况。
这次装机,接收机在电机后方,齿组下方,电调在电机左上方,相互之间距离很近。
现在很困惑,是电调摔出问题了,还是干扰所致。如果是干扰,又是谁在被干扰,接收机?电调?

各位老魔有经验的欢迎告诉我

网友:
LZ新年好
看LZ表述方式,应该是看多了日本的动画片,哈哈
将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准行程。
查看是否有虚焊
查看集体螺距是否太大。450飞11度就足够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新年好
看LZ表述方式,应该是看多了日本的动画片,哈哈
将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准行程。

谢谢回复哈,我也觉得我表述怪怪的,看来我是在日本生活太久

毕竟不算是真正的新手了,调机已经不是问题了

刚才把接收机接近电机那一侧用锡纸包了起来,试了几下正常了,看来是接收机被干扰的原因。

多试几次,确定没问题的话,明天继续飞

楼主:
我这人太烧油了

今天的视频正在上传,3G多真够大

网友B:
如果电调没有高温进入保护,那有可能是电机电调兼容性的问题,花牌电调对很多电机就不兼容。

网友:
觉得应该是电调设置不对,低压保护电压设得太高(大动作时电池压降过大,低至保护值),同时保护后的动作可能被设置成了“停止输出”(一般应设置为“功率减半输出”)。
我自己手头的电调是完全把低压保护和低压截止输出两项全关闭了的,因为如果没上错未充电的电池同时控又有时间报警的话(最保险是上BB响),真的没必要开启电调的那两项保护功能。

网友:
让电调恢复初始化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