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5能用的电调

楼主(2014-02-01):
套机带的电调感觉不好用,后来换了一个jive80ahv,这几天发现不够用了,经常保护,不想再花钱搞100lv了、、、、请问还能装在机身上原来放电调位置的电调还有什么选择

网友A:
凤凰90竖起来装,不过估计你也看不上这档次的电调。

网友:
一直在用凤凰90的飘过

网友:
花牌LX-110A的飘过,最大的好处是BEC直接供8.4V,定速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90竖起来装,不过估计你也看不上这档次的电调。

我听说过凤凰90a的装不上,另外就是我觉得凤凰电调定速挺不错的,性价比高。

网友B:
听很多人说凤凰90不够 用啊????

网友C:
凤凰型号很多。
Talon90A体积较大,可以***侧板。不需***BEC
IEC100A拆掉外散热罩,可以装在机身前部。需要***BEC
Lite100A可以完美安装。需要***B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很多人说凤凰90不够 用啊????

不你能够吧  你要飞多暴力啊  那个和电池也有关系啊  我用的格式的25C  4000的电池 都很暴力啊   侧着放在两个侧板中间了 方肚子里了  电机是套机蝎子那个 910KV

网友:
可以考虑好盈铂金100A PRO V3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型号很多。
Talon90A体积较大,可以***侧板。不需***BEC
IEC100A拆掉外散热罩,可以装在机身前部。需 ...

lite100a和ice100a除了bec电压不一样外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
ICE支持8S电池,Lite只支持6S,Talon没有数据记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