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又来羞羞脸了!这是设计?还是质量问题?尾旋翼虚位

楼主(2014-02-01):
飞越450尾部旋翼摆动会有2个毫米的虚位 好像锁不紧!!是设计还是??    还有升降舵的舵臂不能跟螺距和副翼的舵臂一致!!(剪短舵机臂然后孔位移进去才可以让拉杆垂直)这样会不会导致3个舵机行程不同?影响飞行  飞越450尾部旋翼摆动会有2个毫米的虚位 好像锁不紧!!是设计还是??    还有升降舵的舵臂不能跟螺距和副翼的舵臂一致!!(剪短舵机臂然后孔位移进去才可以让拉杆垂直)这样会不会导致3个舵机行程不同?影响飞行

网友:
你舵机臂用的是长的那种吗,换个短的看看,没听说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内六角锁不住啊

网友:
换个顶丝试试

网友A:
尾巴第二张图是对的 第一张图安装不到位,这里的顶丝要上螺丝胶拧紧的。舵机臂你那个太牢了 伤舵机的,换易碎舵机臂,用这种白色的舵机臂的话应该是用第二个孔,易碎舵机臂的话FBL的旋翼头用外面第一个孔,DFC我用的是第二个孔。

网友B:
一、尾中联顶丝没有锁紧到位,拆开清理螺丝胶对好尾轴的台阶重新上胶锁紧。
二、PRO的舵机位是以亚拓410系列舵机尺寸设计的,不要动不动就赖山寨,一般是你的舵机臂没选对,用410兼容的舵机臂就好,比如某山寨的易损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尾中联顶丝没有锁紧到位,拆开清理螺丝胶对好尾轴的台阶重新上胶锁紧。
二、PRO的舵机位是以亚拓410系 ...

嗯!但是如果换成第二孔的话会跟螺距舵机和副翼舵机孔位不同(最外面一个才能让它垂直)这样会不会造成行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第二张图是对的 第一张图安装不到位,这里的顶丝要上螺丝胶拧紧的。舵机臂你那个太牢了 伤舵机的,换易 ...

嗯!但是如果换成第二孔的话会跟螺距舵机和副翼舵机孔位不同(最外面一个才能让它垂直)这样会不会造成行程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但是如果换成第二孔的话会跟螺距舵机和副翼舵机孔位不同(最外面一个才能让它垂直)这样会不会造成行程 ...

宁可不完全垂直也不能不同孔位。

网友:
尾轴外侧有一条宽槽的,就是让你用顶丝上紧的~~一般尾中联和尾轴外侧齐平就差不多了~~
这个,升降舵机安装,LZ还是把球头拧到舵机摇臂的另一面吧,你这样常规装法,到时候会发现,摇臂依然不直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十字盘的球头用错了?

网友:
尾軸固定螺絲沒鎖緊,或已滑芽,(正常應該固定不移動)

网友C:
话说这完全是尾中联加工精度不够造成的,不可能故意设计为一个椭圆孔让中联摆动,我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尾中联,都是孔径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完全是尾中联加工精度不够造成的,不可能故意设计为一个椭圆孔让中联摆动,我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尾中 ...

我都锁了很紧了,还是这样!应该不是楼上说的没弄紧或者滑牙

楼主:
不必要垂直。

网友:
飞越45Q确实有虚位,涂点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