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设置过程出问题

楼主(2014-02-01):
老款花牌50,用设置卡,通电后当前选项值上面的灯不会亮,而且选好值后确认无声音。售后们,大侠们能指出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断电后再接上去,原来的设置选项不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断电后再接上去,原来的设置选项不会亮的

关键是我的确认选项值得时候没有声音,我觉得应该是没设置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的确认选项值得时候没有声音,我觉得应该是没设置成

我的也没有,

楼主:
论坛里有个花牌设置讲解,特意说明设定一个值确认时会发出声音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拔了没?再看看连线是否正确

电调拔了,我用短线和接接收机那根线插设置卡都试过了,没确认音

网友:
如果你已设置好了接收机失控保护,那就太简便了,只需不开控,插上设置卡,再插电池,就可以设置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