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模块正负极接入错了,烧断了这点?

楼主(2014-02-01):
这点金属裸露了,我用金属片嫁接一下, 有火花,

是不是正负极接错时候 少了某个原件,

各位朋友知道一般是烧哪个部位吗?

跪求高手教我修修,DIY乐趣~

网友:
现在加点啥效果?

网友A:
在断点处加一个负载 例如灯泡 电阻要小 陶瓷电阻也可以然后上电 用万用表量输出端是否有电压输出,有的话可以将负载去掉直接将断开处焊接上,如果输出端无电压负载例如灯泡或电阻发热说明内部短路 基本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断点处加一个负载 例如灯泡 电阻要小 陶瓷电阻也可以然后上电 用万用表量输出端是否有电压输出,有的话可 ...

有的,端点两端电压为输入电压, 我用万能表测了下。

网友:
看了 貌似保险丝,可以用0.5A 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