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无法开机 有图有真相 求各大神赐教 就当新年礼物送予小弟~~~~~~~~

楼主(2014-02-01):
需多次重复开关遥控 方可开机 长此以往开关机键都快报废了~~~

网友A:
选 on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应该是ENT键弾不起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NT键弾不起来了吧

键都好的呀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 on 不就可以了吗

选不来 没一个键能动的

网友:
估计是某个键卡住了长按了导致。

网友B:
我的开机报警,红灯狂闪,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机报警,红灯狂闪,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油门拉到底了没?

网友C:
遥控开机要进这个画面是需要推开关前按某个键的
八成是冬天穿衣服的强静电跑到感应开关上
击伤感应开关了
反复开关能进入的话可能还有救

新式感应转轮的控没拆过,不知道拆开周边接一根地线会不会有效果
或者你把电池负极引出一根线来开机时候手捏住地线并接触到开关然后开机试试

看来Futaba这种新式转轮有缺陷啊,估计是电容感应的,ESD等级太低了
兄弟要是不会修或者没把握还是交给售后吧
这应该是新产品的前期不足了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D:
这是测试距离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开机要进这个画面是需要推开关前按某个键的
八成是冬天穿衣服的强静电跑到感应开关上
击伤感应开关了 ...

谢谢 大神 这个对我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测试距离模式啊

但问题是 这个功能如何关闭?

网友:
刚看了眼说明书:测试距离模式90秒之后会自动解除,如果想立即解除该模式,可以按住RTN键。如果想延长该模式时间,可以将光标移至RESTART位置,并按下RTN键。。。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我也用14SG,话说鸟语控真心用不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 这个功能如何关闭?

你照我说的试试,这是说明书上写的,如果不行的话,估计你的触盘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照我说的试试,这是说明书上写的,如果不行的话,估计你的触盘悲剧了。

晕 希望还在保修期内 多谢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希望还在保修期内 多谢神啊

还是不行?

楼主:
为表谢意 奉上新片一段 希望大家看了 新年可以万事大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晕 希望还在保修期内 多谢神啊

你开机进入那个界面之后,先选择RANGE CHECK,然后按RTN键。进入测距模式后,有提示音,右边的灯也会闪,然后你再按我上面说的,退出这个模式,关机后再重新开机看看。

楼主:
恩 还是开不了 而且时好时坏  RESTART找不到呀 设置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开机进入那个界面之后,先选择RANGE CHECK,然后按RTN键。进入测距模式后,有提示音,右边的灯也会闪, ...

还是不行啊 因为卡在这个界面之后 所有按键都没用

楼主:
反复开机之后 虽然还是能用 但是 要反复N多次之后 才能跳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还是开不了 而且时好时坏  RESTART找不到呀 设置里面吗?

我用我自己的控也试了下,倒是没啥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 因为卡在这个界面之后 所有按键都没用

这个界面下,轻触RTN键没反应触摸转盘也没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界面下,轻触RTN键没反应触摸转盘也没反应吗?

是啊 毫无反应 如果正常开机进入界面可以设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毫无反应 如果正常开机进入界面可以设置吗?

这个没法在正常开机之后设置啊,你只有选择开始测试和退出的权利……喜大普奔请允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法在正常开机之后设置啊,你只有选择开始测试和退出的权利……喜大普奔请允悲啊……

啊 还有这样的霸王条款 只能空流泪了 多谢 致万分敬意

网友:
长按rtn,进入后重置控所有数据

网友:
那个触控健的确是个败笔,不灵敏。有时要按好几下才有效。还是以前的FF9转盘可靠反应快。

网友:
我也一样的控,排除操作问题的话,不要瞎折腾,返修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