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机架的感度应该调多大

楼主(2014-02-02):
轴距:680mm
电机:朗宇4112S 400KV
飞控:DJI V2
桨:15.5碳桨
现在的感度调到了170,抖动的很

楼主:
沙发,本机重2Kg

网友:
沒人說的準還是自己調整吧!由低慢慢往上加!
會抖後降10%

网友:
感度越高越敏感啊,该降了

网友:
抖得降,抖得厉害就一次多降点,不抖了之后再往上少量涨,直到又开始微抖,然后再往回降一点,就OK。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架子配的桨太大了,想不抖又灵活抗风很困难呢。这个搭配,调到不抖了之后飞起来也是软绵绵的。

网友:
很容易 我现在感度180 实际按照自己的动力配置和起飞重量在做修改

网友:
大桨大动力,机子才2kg,轻了,可以再加点块电池让重量在3kg左右或者把桨减小到1355,应该就很好飞了。
说一下个人的经验,以前不太懂的时候同样的机架和动力,上1238非常稳,贪心上了一个1447不管怎么调晃的一塌糊涂。后来琢磨了一下,应该是桨大了,惯性大。飞控发出指令后到桨的反映时间变长导致抖动,另外机架轻了,配1238本来3000rpm能飞起,1447的话1500rpm就飞起来了(有夸张成分),飞控调节的“刻度”就变得粗糙,也是导致不稳的因素。

网友:
换小浆感度调低

网友:
续航和稳定不好兼得。

网友:
个人愚见,飞机抖,首先应该检查,机架有没有虚位,其次检查飞控安装是否合理(全机架抖动最小的地方),然后检查桨和电机动平衡是否优良,接着检查飞机起飞重量和飞机总拉力是否匹配合适,最后调飞控,本人愚见,望莫见笑于大方之家

网友A:
这个视频是地面转录的吧?

网友B:
你的动力搭配 续航时间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是地面转录的吧?

是用图传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动力搭配 续航时间多长

现在没上云台能飞20分钟

网友:
四把倚天屠龙刀下多少无知的人们欣喜滴献出血肉之躯待你屠戮。。。。。。

楼主:
昨天下午硬挂山寨狗飞的,感度调到了140了,飞高了300米地面什么都看不到了

网友C:
大家看来说的和我给你说的差不多  浆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看来说的和我给你说的差不多  浆大了

这两天应该可以发货了,我发一对试试,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D:
换了个14的桨好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