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450轴距X8挂载首飞。不幸飞桨,丢失一1038桨和一桨坐。内附缺一桨起飞

楼主(2014-02-02):
今天出去飞·各种不顺,首先是车子流量计烧了导致怠速不稳。飞的时候发现忘了带杜邦线,只好关了云台来飞,狗又有点神神的,视频输出几秒又停一下,输一下又停一下····
然后最后飞的时候发现飞机突然间往一个方向跑了一下,还以为风大,不以为然,再飞了一两分钟,报警,下来,停稳降落后才发现少了一个桨·····此时已吓尿···

然后想想,反正都出来了,干脆就拍了一个失去上层动力起飞视频,发现除了起飞的时候会偏,其他都可以脱控····不错不错哈哈····

桨坐带桨飞出去的原因可能是我用的是狼语的A2212 980kv,带的桨是DJI的1038桨,孔位不对导致的···

拍了个缺一动力起飞视频,大家看看吧····

http://www.tudou.com/v/6p_AEPUgJM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此模式果然安全啊!

网友:
这是不是那种4轴备份动力~哈哈

网友:
安全第一~!X8的优势啊!

网友:
不错等于多了一个备份

网友A:
发现不对应该马上停下来,将着飞后果有时很严重,祝好!

网友B:
看着轴臂不在一条直线上啊?

网友:
果然是那样

网友C:
原来2212也能做八轴,楼主用多大电池续航多久?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是x8!

网友:
又一份验证,X8模式的安全性果然可以呀,只是老弟居然飞丢一只浆,也太马虎了。

网友D:
这个浆什么装法啊  ??

网友:
确实不错,但这种只能应急用。

网友E:
您这个桨,是不是还是上下层混搭

网友:
这样也行,顶一个

网友F:
应急备份而已,其实已经很不安全啦A

网友G:
楼主这个X8的负载怎么样?现在是多少重量起飞啊?

网友H:
这个不错,再次验证了同轴X8的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错,再次验证了同轴X8的安全性!

对对对,确实不错,可惜就是效率好像有点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X8的负载怎么样?现在是多少重量起飞啊?

这个我还没测过最大负载呢··就测试过空載起飞,机身1500+3s 5000电池  500g  2kg起飞悬停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急备份而已,其实已经很不安全啦A

对,我觉得这个要是载的东西再重一点,估计就自旋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桨,是不是还是上下层混搭

对啊·····桨都在学校放着,就拿了几副回来,本来打算上层APC1047,下层DJI 1038,结果装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每层的桨的方向是一样的,只好这么混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浆什么装法啊  ??

感觉这种***头装的都不是太靠谱啊,可能是我拧得不够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不对应该马上停下来,将着飞后果有时很严重,祝好!

对啊,我是下降的时候发现侧了一下,以为是上面风大,就慢慢下来,然后下到来降落把桨停了后才发现的,后面就没有在飞了,只是这么测试了一下拍了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2212也能做八轴,楼主用多大电池续航多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1629280  我的另一个帖子里面有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轴臂不在一条直线上啊?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你一说看着好像真的不在一个直线上····怪怪的,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确实不错,可惜就是效率好像有点底

看过老高还有其他X8的帖子,好像效率也不低......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22系列效率高吗  原来22电机也能这样降落

网友:
老高出现

网友:
请问楼主:电调信号线是插在飞空8个插口还是4个插口(2个电调用Y线共用一个插口)?

楼主:
323202315发表于2014-02-03 23:46:25
22系列效率高吗  原来22电机也能这样降落
怎么样降落?不明白

楼主:
haoyun110222发表于2014-02-21 23:35:12
请问楼主:电调信号线是插在飞空8个插口还是4个插口(2个电调用Y线共用一个插口)?
没有用y线,直接8个线接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y线,直接8个线接飞控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降落?不明白

我说22系列电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