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Flyfun 40A刷BLHeli 可以使用Turnigy Plush40A的固件吗?

楼主(2014-02-02):
好盈Flyfun 40A打算刷BLHeli的固件
BLHeli官方PDF有写到支持Flyfun 40A,为什么固件包里找不到这个型号?
刷Turnigy Plush40A的固件可以吗?看起来电路板是一样的
使用的是最新版本BLHeli 11.1.0.1
求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等高手解答

楼主:
求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老飞腾可以吗?就是黄皮包装那种。V3.1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飞腾可以吗?就是黄皮包装那种。V3.1的

拆皮看看電路是不是一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皮看看電路是不是一樣吧!!

感觉不一样,没拆开,但是电调正反面好像都有一块金属散热片的,好想黑皮的不是这样?

我先按黑皮那个位置哇一个洞 看那4个触点在一个位置不,我没蒙皮,有点不想拆,一直找不到谁拆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一样,没拆开,但是电调正反面好像都有一块金属散热片的,好想黑皮的不是这样?

我先按黑皮那个 ...

我是拆黑皮

网友A:
看看吧,我拆开了 感觉不能刷 看到旁边的触点了 不一样的~~比像现在的都是四个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吧,我拆开了 感觉不能刷 看到旁边的触点了 不一样的~~比像现在的都是四个圆点

看了一下
這顆好像沒支持!!

网友:
那位大神教我飞腾30a的三个金属点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
這顆好像沒支持!!

我找到了 支持的,是simok的, A芯片 但是不懂怎么刷 没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 支持的,是simok的, A芯片 但是不懂怎么刷 没教程。。

你找到的電調部局

网友B:
你找到的電調部局怎都跟BLHeli支持的不太一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的電調部局怎都跟BLHeli支持的不太一樣啊!!

这个不是blheli的,是simonk的,也是可以刷,上面写着了, new are ali  因为这个是老版的飞腾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ccc?key=0AhR02IDNb7_MdEhfVjk3MkRHVzhKdjU1YzdBQkZZRlE#gid=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blheli的,是simonk的,也是可以刷,上面写着了, new are ali  因为这个是老版的飞腾

https: ...

是這種教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blheli的,是simonk的,也是可以刷,上面写着了, new are ali  因为这个是老版的飞腾

https: ...

這應該是你那種電調看看吧
http://oddcopter.com/2012/07/18/ ... th-blheli-firm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