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固定翼飞行高度有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02):
如果现在我在天行者1680上面装有apm2.5.2,然后目的是让飞机飞到10公里的上空,然后绕着出发点盘旋环绕降落,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数传的信号在地面能够被接受到呢,假设申请空域没有问题,然后请问一下在那个高度,gps的精度如何,会不会飞不见了(要求只是能够飞回来就行),以及气压计的精度够不够用
另外,还有一个想法是让飞机在达到某个特定的高度时自动启动,比如说先用气球或者飞机把天行者送到某个高度(比如10km)然后他自动开始盘旋降落

网友(2015-03-17):
引用 网友A:
同问,apm好难调呀,我也纠结了好久呀

这种飞行模式能做到,关键是空域申请和高空不确定因素。

网友:
10km高度,开玩笑,你把天行者飞到3000m给我看看

网友A:
同问,apm好难调呀,我也纠结了好久呀

网友:
10km的环境,需要考虑的问题可多了!

网友:
10km高空温度那么低,电子设备会因为低温工作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km, 平流层了,空气稀薄,温度极低,无法预测结果

此话正解,最大的可能是丢机,以前看过FLITE TEST气球把飞机带到万米高空后最后飞机返航时也是没有飞回起飞点而在N公里开外。

网友B:
10km, 平流层了,空气稀薄,温度极低,无法预测结果

网友(2014-02-02):
等你玩透APM就不觉得它的难了,其实就那么几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