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买控,还是很难选择

楼主(2014-02-02):
之前想买个dx6i,结果前辈说是山寨,马上放弃了。  devo 7e又看重便宜又能刷固件,(主要飞飞小固定翼而已) 看见 devo 10能一步到位   长老,前辈,大神,望下那个好,和说原因,一个控要玩几年...学生党

网友:
收个二手7通足够玩了

网友:
是的,除了控你还要看一下接收机价格和性能。楼上的建议可以考虑,学生党不建议一步到位(富二除外)等以后有条件了再仔细考虑不迟,那时你可能会有更高的目标。

网友:
买DX7s吧,价格不贵,山寨接收也很便宜

网友:
当我还是学生党的时候,,,,都劝我一步到位,,,于是弄个xg7,其实功能够用,后来觉得很多设置太麻烦,又换了个xg8,,, = =# 学生党时间多钱少,哎。。。。。

网友:
遥控还是一步到位的省钱,不比其它容易夭折的。

网友:
学生党路过 本着省钱的想法入过fs9 入过天地飞8x 不过最后还是换了14sg.....你说这是不是一步到位比较好....还多浪费了那么多钱

网友:
DEVO12S 国产顶级,一步到位

网友:
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 我现在是在天7和 D10之间纠结
天7我看不起他的做工,感觉很粗燥而且造型也很想玩具飞机里面配的那种。
全套下来两个差别不过200多块

网友:
D10吧!一个不错的控!我用了一段时间,没有失控率!

网友A:
你又不飞直机,买好控干嘛?devo 7e足够了,多的钱拿来买电池,用好一点的电子设备不比用好控爽多了

网友B:
D10,我用来飞FBL80、Master CP、500电直....够用、好用。

注悥: 要小心选择美国手或日本手。
飞直机建议用美国手.....直观。

虽然很多人入魔时只玩固机或直机,很快也会固直双修的。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不飞直机,买好控干嘛?devo 7e足够了,多的钱拿来买电池,用好一点的电子设备不比用好控爽多了

谢谢指点,我已经入了d10带6通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我用来飞FBL80、Master CP、500电直....够用、好用。

注悥: 要小心选择美国手或日本手。

陈伯,飞惯了mode2很难改,带我的都是mode1,他们老叫我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