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B6给哈博森充电

楼主(2014-02-02):
大家新年好,一直用usb线轮流给几个小电池充电,太慢了,请问你们的并充板自己做的吗还是买的,求教用B6充电方法

网友A:
自己做根一拖四或一拖六的冲电线,(根据自己电池数决定)

网友:
我的是自己做的,很简单的。也是用B6充电。十几块电池用这个出去玩很嗨的。提醒,可以买的车用电瓶在户外玩。

网友:
锂电不能直接这么并联充电吧?

网友:
大大的砖头发表于2014-03-02 20:17:04
锂电不能直接这么并联充电吧?
按说得有个平衡接头的。

网友:
大大的砖头发表于2014-03-02 20:17:04
锂电不能直接这么并联充电吧?
按说得有个平衡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根一拖四或一拖六的冲电线,(根据自己电池数决定)

不知热缩管里,电源线和平衡线是如何连接的,能否有个详图。3Q

网友:
我一个小老头不会电脑画图,手工画的,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并联当然可以啦,我就是用并联充的,直接用1s电压充电,电流就是0.5A的N倍,充几块就是几倍电流,而且不需要平衡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