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262终于挂了

楼主(2014-02-02):
用2000mah,20c的
电池
,一直飞的不好,原厂电池一直没问题,会不会是大电池放电电流太大,反正就是飞的不好。也有可能我赶上的这个板子不好,反正现在是烧了
电机
驱动芯片了。直接冒烟。拆下来看了一下,ao4824,2个芯片重叠并联,不知道能不能买到配件,
ao4824,上网查了一下,输入30v,2个输出电机,电流9a左右,并联应该加倍。

网友A:
不一定非得这种驱动管,大机上的驱动管都可以用:可以从不要的板子上拆,效果可能比这个还好!

网友B:
什么意思?是电机烧坏了 还是主控板烧坏了?

网友C:
那么大得电池,真能折腾!

网友D:
太持久了,受不了